[MM32软件] 接收空闲帧测试不成功

楼主(2021-01-19):
87494600649d4bd076.png 8229960064a092d46e.png     UART1->IDLR=100;   if(UART1->ISR&(1<<9))                        {
//                res = (u16)(UART1->RDR & (u16)UART_RDR_DATA);
      UART1->ICR=(0x01U<<9);
                m_ctrl_dev.frameok=1;
        }

只能接收一个字节 就进入空闲帧设置的断点。。。。。。怎么设置这个IDLE长度,,有没有知道的FAE告知一下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MM32F0131C6P

网友B(2021-04-14):
我103手册寄存器都没找到空闲中断字样,你这个至少还有

网友C:
同问,我这边好像进不了空闲中断

网友D(2021-05-20):
不太知道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