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高精度恒流源

楼主(2021-01-19):
#申请原创#
高精度恒流源
电流镜输出电流的大小随输入电流而变,但是它们之间是隔离的,输入三极管是稳压结构,与恒流源电路结构一样首先实现稳压,所以就可以将它改为恒流源。

楼主:
电流镜电路Ib’Ib很小,可忽略,Qo管的E极电压U=Vbei-Vbeo=VtLn(Ii/Isi)-VtLn(Io/Iso),电流镜Io=Ii,则U=VtLn[(Ii/Isi)/(Ii/Iso)]=VtLn(Iso/Isi) 设饱和参数Iso=NIsi,即U=VtLn(N),与输入电压幅度无关,与饱和电流参数无关即与温度无关,实现高精度稳压。
如果Re电阻值不变,则发射极电流Ie=U/Re保持不变,Io为恒流,其大小由Re调节。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流镜电路Ib’和Ib很小,可忽略,Qo管的E极电压U=Vbei-Vbeo=VtLn(Ii/Isi)-VtLn(Io/Iso),电流镜Io=Ii,则U ...

仿真验证
例如,左管Isi=1e-20A,右管Iso=1e-12A,则N=(1e-12)/(1e-20)=1e+8U=VtLn(1e+8)=476.5mV
默认条件是Io=IiIb忽略,计算与仿真结果有出入,Re调节为46Ω即恒流输出Io=10mA。输入电阻Ri=(E-1)/Ri=0.3K,调整为0.5K使Ii0.5Io
file:///C:/t/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解决输出不着地问题,可以将电源正端设为地,或者改为PNP管。

@king5555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打你的脸等于教你。懂的人就知道你错在哪里。

网友A:
Ri和Qi 组成一个稳压值小范围内可变的电路,恒流值就是这个稳压值减去Q0的Vbe 除以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和Qi 组成一个稳压值小范围内可变的电路,恒流值就是这个稳压值减去Q0的Vbe 除以Re ...

当温度改变大时,RiQi组成的稳压相差很大如下图。所以利用饱和电流随温度成倍升降的特性,则Iso/Isi的比值保持不变,Qo发射极电压U才保持稳定,Ie=U/Re就不变,则Io为恒流。

楼主:
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搭建最简单的恒流源。
PN结加反向电压,与其内建电场的方向一致,增强阻止载流子的活动的能力,但还是有载流子移动形成电流,由于数量有限而饱和,定义为反向饱和电流参数Is,在讨论PN结的正向导通压降和反向电压,不提伏安特性最重要的参数Is肯定说不清,也无法定量分析。
如果PN结加反压,Is就是恒流,此时处于截止,内阻很大(理想模式是无限大)符合恒流内阻。作恒流源受温度影响大,所以只能采用电流镜改装电路,但是它是一很好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
电路和三极管参数的计算
设计Io=10mA恒流源,取稳压U=500mV,放大系数β=100,则
Re=U/Io(1+1/β)=49.5Ω。留较大的富裕量取Iso1e-7A就不必计算。即Qi的饱和电流参数,
Isi=Iso/ExpU/Vt=Iso/Exp(500/25.87)=(1e-7)/Exp(500/25.87)=4e-16A
输入电流Ii取值自由度大,取Io的一半即Ri=E/0.5Io=E/5=0.8K
仿真如下,Re调整为47Ω。温度改变70,误差1%
三极管参数不可能刚好等于计算值,可以靠近选择,然后调整Re

@king5555 :如果不能说出错在哪里,爱造谣的无耻之徒的美称就继续保持。别忘了,那个帖还等着贴图,是不是没有?

网友B:
看不出这个电路哪里有高精度,q1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稳压管而已,将电位钳制在0.5-0.7v,q2无非就是一个射极放大器,re电流负反馈来控制精度,电流精度和q1基极电压,q2放大倍数有非常大关系,电路一致性差,批量生产不好搞

@king5555 :21网站就是被你这个造谣专家弄乱了!
不是精度,是 对等度,电流镜利用的是 Ic≡βIb 这关系,Vbe 你可以视之为「烟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这个电路哪里有高精度,q1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稳压管而已,将电位钳制在0.5-0.7v,q2无非就是一个射极放 ...

你先看看5楼电路,有两个注意点,
1,由于在分析PN结时,以室温27度,假设P区和N区两个代表性的掺杂浓度,计算内建电场电位差0.7V,作为典型值范例,这是有默认条件的,不可作为定义PN结的范围的依据。实际电路的PN结的压降范围可以几十mV~小几V,这个可以根据参数计算出来。
2,PN结受温度影响非常大,不采取温漂消除措施,电路很难稳定。

@king5555 :炒作业的技巧都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先看看5楼电路,有两个注意点,
1,由于在分析PN结时,以室温27度,假设P区和N区两个代表性的掺杂浓度 ...

搞不懂你想说明什么,难道电阻值会和晶体管pn节一样的温度变化系数?我就知道电阻值不变,两端电压变了,电流肯定变了,同时晶体管一致性也不是很好,同样的型号,基级电压也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这种稳压恒流是谈不上高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你想说明什么,难道电阻值会和晶体管pn节一样的温度变化系数?我就知道电阻值不变,两端电压变了, ...

你是不是说5楼电路?如果是,我说说5楼电路的意思是:没有采取措施,温度改变,稳压也改变,就不可能恒流。另外,我认为,当温度改变70度,误差不大于1%才可以算高精度。

网友A:
两个三极管在同一个晶元上的话可以解决温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三极管在同一个晶元上的话可以解决温漂问题。

  既然有兴趣,就再讲一点。比对双运放的Howland恒流电路,需要多少零件,而且要求两个运放参数不要相差太多,温漂措施就靠差分调节。还要一个一定精度的克服温漂的稳压电路。性能比一目了然。
  至于两个三极管性能问题,那么,电流镜电路如何解决此问题?这是等同的。

楼主:
  只看电路形式是很肤浅的,应该看本质即功能。本电路貌似电流镜,但是已经不是
Io=Ii-2Ib的关系。

@hk6108 :还是自己再认真仔细看看。如果还不明白,我才讲。
原理相同,不仅貌似,两路电流的关系 既稳定又可调(换个 Re 就行了)。

楼主:
"原理相同,不仅貌似,两路电流的关系 既稳定又可调(换个 Re 就行了)。" 一代不如一代。

我没有放烟幕,是你自己太自信。7楼电路换一种画法,一个地地道道的最最基本的直流稳压电路,与电流镜差太大。
那么为什么我要申请原创,因为据我所知,没有人以Is参数推导出此电路的恒流计算。

网友C:
Ic≡βIb ,  Ie≡(1+β)Ib ,
乃三极管 负反馈平衡 之铁则!
Q1 的平衡成为 Q2 的偏置,给 Q2 的平衡提供参考,由于两管特性完全相同,所以,这电路虽已非电流镜但 Io 跟 Ii 依然紧密关联,
精度如何且慢计较,论原理,那 Q1 可非一般的「稳压管」,而是成了这个 流控电流源 的 控制端,只不过,Io 比 Ii  还小,这点或许让人有些郁闷!

@captzs : 反驳你作甚,不懂就探讨,逐渐掌握,修正。
如果不看明白人家的帖的内容和电路,反驳起来就牛头不对马嘴。 "只不过,Io 比 Ii 还小,这点或许让人有些郁闷!"最后这一句说明你对电流镜都不明白。

网友C:
电流镜,Q1 充当二极管,串个电阻或恒流元件,Q2 变成共集极 ,
那就变成了  简易串联稳压电路,可是,「二极管」的动态电阻 跟真正二极管一样,始终不如稳压管既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镜电路Ib’和Ib很小,可忽略,Qo管的E极电压U=Vbei-Vbeo=VtLn(Ii/Isi)-VtLn(Io/Iso),电流镜Io=Ii,则U ...

楼主,推导确实有问题,
1、“Io=Ii”,这个并不成立,即使不考虑Ib,
2、“U=VtLn(N)”,如果N=1,那么U=0,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N=1时,U肯定不是0,

你想,一方面:Io=Ii=(E-Vbei)/Ri≈E/Ri,另一方面:Io≈U/Re,推出U=VtLn(N)≈E*Re/Ri,这不是矛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推导确实有问题,
1、“Io=Ii”,这个并不成立,即使不考虑Ib,
2、“U=VtLn(N)”,如果N=1,那么U ...

非常好,这才是高质量!本来有些我不愿意说,冲您高质量的回复,我回答如下:
“1“Io=Ii”,这个并不成立,即使不考虑Ib
调节合适的Ri是可以使Io=Ii如图,在推导时,为了方便就这样假设。但是实际上可以宽松,
就将Ri调大。

@king5555 :滚远一点!连个直流稳压的基本电路都不懂,整天在21网站装神弄鬼。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好,这才是高质量!本来有些我不愿意说,冲您高质量的回复,我回答如下:“1、[/backcol ...

2、“U=VtLn(N)”,如果N=1,那么U=0,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N=1时,U肯定不是0,“
  这点没错,PN结伏安特性完整表达式是:Id=Is[Exp(Vd/Vt)-1],在将它移项时,为了方便,就省了“-1”项,结果就成了Vbe=VtLn(Id/Vt),这里少了“+1”项,所以就出现你所说的问题,说明你很细心。既然不省“+1”项就没有问题。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起到一定的恒流的效果,但是计算公式需要修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2、“U=VtLn(N)”,如果N=1,那么U=0,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N=1时,U肯定不是0,“
  这点没错,PN结伏安 ...

我说的第二点,其实不是“+1”项导致的,只要Id>>Is,“+1”项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你想,一方面:Io=Ii=(E-Vbei)/Ri≈E/Ri,另一方面:Io≈U/Re,推出U=VtLn(N)≈E*Re/Ri,这不是矛盾了吗?"
  这点你说的矛盾,不知道具体指哪里?

网友D:
我算了一下,如果三极管比较理想,输出电流的变化率跟输入电流的变化率呈现如下关系:

也就是说两个三极管的特性差异越大,即U越大,恒流的效果就越好,不过两个三极管的电路达不到Io完全与 Ii 或者 E 无关这么理想,

其实,这个电路的理想情况就是串联稳压,也就是常用的用三端稳压IC变通做恒流的电路,

网友D:
其实U=0时,就是电流镜电路,而U>>Vt时,就是串联稳压电路,这两者是统一的,没有矛盾,不必再纠结于电路形式,

网友C:
举个例子算算账,稳压管 动态电阻 1Ω,输入行程 10mA,那么,管压降的变化就是 ±5mV,
硅PN结,正向线性区,说多了也不过  0.4V至0.8V  这一整段吧,要模仿这 1Ω 的动态电阻,电流的变化量至少也得有 400mA 才行,
那么,这二极管的就用 0.5A 的才行,输出波动若要小于 ±5mV ,电流变化量就不能大于 10mA ,但是,为了进入线性较好的范围,你得给此二极管一些偏置,
这偏置电流可远大于那稳压管的 10mA 啊,那就意味着,此稳压器须以恒流元件取代 Rb 才行,否则就要做成反馈式。

网友C:
作为 电流镜,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结构必须对称!
两管要么都有 Re ,要么都没有,为甚么?!
Q1 充当了二极管,Vbe 咋大也有限而且 非线性,那么,如果 Q2(以至 Qn)有 Re ,Io 就 既不能严格正比于 Ii 而且受 Q1 的 Vbe 所限了,
並联,支路再多,端子还是那两个,所以,当没有 Re 时,两管发射结若直接並联,则 Vbe 必然相等,在两管的 参数及特性 完全一致 的大前提下,分析时直接着眼于 电流 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作为 电流镜,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结构必须对称!
两管要么都有 Re ,要么都没有,为甚么?!
Q1 充当 ...

U=0,其实就是说Re=0,

网友C:
谁个不是从 无基础 零质量 起步 熬过来的?!
也许,大家在入门阶段,都曾发表过一些让大神们哭笑不得的 推断或解读 吧?!
不是反驳,更非 抬杠或捣乱,想不通就得问,求个正解,人家所发布的,我用自己的 思路及语言 来复述,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楼主:
   今天心情好!此帖暴露K5连最基本的电路原理都不懂,我逐一打脸。如果我违背电路原理,任何网友都可以骂我。如果我说的符合电路原理,大家就可以看清K5是如何在21网站胡说八道。

楼主:
9楼,"实际电路的PN结的压降范围可以几十mV~小几V, 这也错了。"

根据PN结伏安特性表达式可以推导出正向导通压降公式:
Vd=VtLn(Id/Is),以下二极管SS12是该系列的一个型号,计算如下,设Id=1mA
  Vd=VtLn(Id/Is)=VtLn[(1e-3)/0.000465]=VtLn(2.15)=26*0.765=19.89mV
  看看,实际PN结至少可以19.89mV。至于正向压降小几V的计算,留着做防狼招。

楼主:
引用 楼主:
9楼,"实际电路的PN结的压降范围可以几十mV~小几V, 这也错了。"

根据PN结伏安特性表达式可 ...

板凳楼,“也是错的,U不会这么大。
楼上分析就可以知道,U是两个E结压降之差,完全可以达到几百mV。或者看看以下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凳楼,“也是错的,U不会这么大。 ”[/ ...

   6楼,"Io这么大于Iin,还会正确吗: "
   K5以为他是21网站的盟主,电路原理由他说了算。直流稳压电路的输出电流居然不能大于稳压管的电流?无须电路,想一想就知道。

楼主:
23楼,放大些,免得借口说看不清。如果知错,向manbo789道

歉!

“Io=Ii=(E-Vbei)/Ri≈E/Ri。这也是错的,Vbei变成零。 ”

楼主:
16楼说“只不过,Io 比 Ii  还小,这点或许让人有些郁闷!”。19楼说“理想狀态Io小于Iin ”。到底要听哪一个,你们商量好再发帖。

网友D:
楼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Vt,这个是与温度正相关的量,我看到你这个恒流的帖子和上次小微稳压的帖子里面都忽略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两个电路的输出都与温度有关,而不是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Vt,这个是与温度正相关的量,我看到你这个恒流的帖子和上次小微稳压的帖子里面都 ...

真正懂的回复就能击中核心,把我的防狼招都挖出来。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参数,都默认在室温27度(300K)的条件,而此温度下的电压当量Vt=26mV。当温度上升时,饱和参数Is就成倍数增加,也就表示温度对导通电流Id(或Vd)的影响,这个可以用仿真验证。所以分析温漂效应就抓住Is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正懂的回复就能击中核心,把我的防狼招都挖出来。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参数,都默认在室温27度(300K)的条 ...

Vt 和 Is 都与温度有关,你抵消了Is随温度的变化,但是没有抵消Vt随温度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好,这才是高质量!本来有些我不愿意说,冲您高质量的回复,我回答如下:“1、[/backcol ...

Ib不为0 ,则  Ii>Ic1,
Ib 若可为0,则 Ii=Ic1 ,不是吗?!
威尔逊电流镜 的研发,为的就是把这 两个Ib 的差额摆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楼说“只不过,Io 比 Ii  还小,这点或许让人有些郁闷!”。19楼说“理想狀态Io小于Iin ”。到底要听哪一 ...

噢,不对不对!!
电流镜 嘛,Io≦Ii ,少了的就是那两个 Ib 嘛,对头,多路输出的还会更小,
Re 反馈,根据 欧姆定律,Ie 正比于 基极电位,可你拿个「二极管」做检流得到的电压,跟 Ii 的关系就不会是线性(而且上不去)了啊,那么,Io 跟 Ii 的关系自然也不会线性!
电流镜,在放大电路的级联耦合中会用到,这耦合关系通常是 一对一 的,电流镜的 Io =Ii - 2Ib ,跟  共集电压增益与共基电流增益  皆略小于1  同样正常,但如果小太多,这「镜」就变成「衰减器」了啊!

网友E:
这电路 还高精度,纯粹瞎扯淡

网友F:
高手有空解释一下tl431内部基准2.5v产生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