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Autochips评测】+ BLDC_HALL转起来

楼主(2021-01-19):
带霍尔电机可以转了,记录下,同时给大家提供参考,
motorapp20201104(AC781x),这个程序有点复杂,实际效果不好,
更换了motorapp0627(演示电机),这个程序效果好点。
下载程序,调整跳线帽,选择MOTOR_BLDC_HALL模式。
电源接线,12V的接口插不上,所以直接焊到板子上了,电机驱动是20V(手头没有24V电源),串联的万用表方便观察电流,顺便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接这两个电源电机就可以转动了,为了方便观察打印信息所以接上串口。
关于电源板子上分三个部分,5V,12V和电机工作电压12V~48V,
只接USB,可以提供5V电压,给单片机供电,这时操作按键,点亮LED是没问题。但是要驱动电机就需要 预驱电路供电12V,和MOS管电源12V~48V。

电机是时代超群的,我看到官方的手册中用的也是这种电机,

按STAR/STOP键电机启动,F/R正反转,Fast加速,Slow减速,
正反转非常生硬,“通”一下就反转了,应该是没有PID,回头我再找找。
电机编码器应该是刚好合适,没有学习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A:
不错,终于转起来了。

网友B:
不错,这个电机开发版。

网友C(2021-09-30):
我也为买了一块AC7811低压板。从官网上下载到到相应的例程是motorapp-refs_heads_mcu-trunk-ac781x.rar,不是楼主的说的motorapp0627(演示电机)!麻烦楼主发一下你验证过的motorapp0627(演示电机)代码。谢谢!

网友D:
电机,一直不太会驱动

网友E:
这个电机有点古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