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加法器的复习笔记-从米勒电容到模拟电感

楼主(2021-01-19):
最近翻了下黑田彻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还有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其中看到了晶体管的频率响应的米勒效应。
以及最近看到网友发的3.3V转5.0V运放电路,经戴维南转换后可以用加法器来解释。
以及大师们的模拟电感的帖子
首先,来讨论米勒电容,在日本人的书里是这么说的

米勒效应来自三极管的基极与集电极间一个寄生电容
推到如下:

楼主:
米勒电容的推导

楼主:
共射放大器是反向放大器,如果是同相放大器,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从米勒电容到模拟电感

楼主:
经百度,得到反相积分器如下图:

楼主:
最终我们拼凑出了一个:T(s)

就是这么一个东东,只要在输入与输出跨接一个电阻(地板层,推导过程中已经米勒电容被电阻替代)

楼主:
由于经常看HWM的帖子。

其中有个输入缓冲器挺好的。上述电路需要改造下。

楼主:
先把积分器改造下:

经matlab推到如下:

楼主:
最终形式的(一端接地)的模拟电感如下:

楼主:
参考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中午沒吃飯,推演了合成电感的发明过程。一端接地型的用单一运放即可,双端型的才用双组运放。 ...

看到一个老外的ppt,讲模拟电感,翻译了一下,后面懒的弄了。的确是没讲完。后面推导出了通用阻抗变换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分享,正在搞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看它的安东尼奥电感都是一端接地的,就误以为不能使用双端口。安东尼奥电感电路是对称串联的,因此 ...

谢谢,分享心得。
模拟电感有点偏集成电路,等下分析下你那个单三极管的模拟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看它的安东尼奥电感都是一端接地的,就误以为不能使用双端口。安东尼奥电感电路是对称串联的,因此 ...

你这个电感以前没见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看。不要急着帮大师圆话。

我看到你的单管音调电路,正好定量分析一下。你说的那些芯片现在都不流行了。东芝什么的
目测你又把模拟电感一锅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岁时按照不知道哪来的电路,自己贴胶带浸药水洗板子,做了台5段音调控制器包含功放,那是第二次做音响 ...

看你的笔记与截图,好恐怖。大陆这边书籍是能出教材的多,已经过剩,实用型的很难见到
模拟论坛喜欢看你分析电路的帖子,模电定量化分析技术好像用处不太大,对模电提高有限,进展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岁时按照不知道哪来的电路,自己贴胶带浸药水洗板子,做了台5段音调控制器包含功放,那是第二次做音响 ...

突然发现抄你的模拟电感,输入端搞错,是1.2k电阻后面,三级管基极前面

小信号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电路,一个Q值较高的输入端在电阻和电容连接处,适用于音调控制。主要让你看这一頁有对应的运放电 ...

那个电路你都贴了电阻值,我就这分析了下,毕竟学了小信号模型就得去用,在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你说的有道理,毕竟电子是工科,毕竟还是要有手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