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测温02

楼主(2021-01-19):
/********************李想测温**********************/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20210118************************/
//Last use Code : 0x61C
//                pms154c
//            _______@______
//     @1----|1 pb4   pb3 16|----@2
//     红----|2 pb5   pb2 15|----@3
//     绿----|3 pb6   pb1 14|----@4
//           |4 pb7   pb0 13|----@5
//         3v|5 vdd   gnd 12|---------------------|地
//           |6 pa7   pa0 11|--jiance20r---|      |
//           |7 pa6   pa4 10|--dianzu100k--|--||--|
//           |8_pa5___pa3__9|--ntc100k-----|  103
/**************************************************/
/******************************************************************************/
//                          显示屏2353/188
//                            _2a_      ____
//                    正转| 2e   2b    |    |
//                        |  |    |    |    |
//                            -2f-      ----
//                    反转| 2e   2c    |    |
//                        |  |_2d_|    |____|
//                          @1 @2 @3 @4 @5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led1|led2|led3|led4|led5|
//                    |_1_|_高_|_3A_|_3C_|_3E_|____|
//                    |_2_|_3B_|_高_|_2A_|_1B_|____|
//                    |_3_|_3D_|_2B_|_高_|_1A_|____|
//                    |_4_|_3F_|_2D_|_2C_|_高_|____|
//                    |_5_|_3G_|_2E_|_2F_|_2G_|_高_|
//共阳: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阴: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include        "extern.h"
led1                bit                pb.4;
led2                bit                pb.3;
led3                bit                pb.2;
led4                bit                pb.1;
led5                bit                pb.0;
xianshi_hong        bit        pb.5;
xianshi_lv                bit        pb.6;
void                cewen();                //测温
void                jisuan();                //计算温度
void                xianshi();                //显示
void                xianshi_js();        //显示计算

jiance                bit                        pa.0;                //检测脚
dianzu                bit                        pa.4;                //标准电阻100k
ntc                        bit                        pa.3;                //ntc电阻100k
word                cewen_a1,cewen_a2,cewen_a3;
byte                temp;                                        //温度
byte                xianshi_a1;
//byte                xianshi_b1,xianshi_b2,xianshi_b3;                //百位十位个位
byte                xianshi_c1,xianshi_c2,xianshi_c3;                //百位十位个位机器码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byte                a1;
while (1)
{
cewen();                //第一次舍弃
cewen();
jisuan();
xianshi_js();
a1                =70;
while(a1)
{
a1--;
xianshi();
}

}
}

/**************************************************/                //测温
void                cewen()
{
cewen_a1                =0;
cewen_a2                =0;
/**************************************************/                //1放电
$                jiance                out,low;
$                dianzu                out,low;
$                ntc                        out,low;
.delay                1000;
/**************************************************/                //25℃//2计算标准电阻充电时间
$                jiance                in;
$                dianzu                out,high;
$                ntc                        in;
while(!jiance)
{
cewen_a1++;                                                                                                    //这个就是100k等待的时间
}
/**************************************************/                //3放电
$                jiance                out,low;
$                dianzu                out,low;
$                ntc                        out,low;
.delay                1000;
/**************************************************/                //4计算ntc电阻充电时间
$                jiance                in;
$                dianzu                in;
$                ntc                        out,high;
while(!jiance)
{
cewen_a2++;                                                                                                    //这个就是ntc等待的时间
}
}

/**************************************************/                //计算温度
void                jisuan()
{
cewen_a3                =0;
if(cewen_a1 < cewen_a2)                                                //低于25度(取较小数)
{
xianshi_hong        =0; xianshi_lv                =1;                //绿灯亮
cewen_a3        =cewen_a2 - cewen_a1;

if        (cewen_a3 <        27)                {temp        =25;        return;}                //25
if        (cewen_a3 <        64)                {temp        =24;        return;}                //24
if        (cewen_a3 <        110)        {temp        =23;        return;}                //23
if        (cewen_a3 <        156)        {temp        =22;        return;}                //22
if        (cewen_a3 <        219)        {temp        =21;        return;}                //21
if        (cewen_a3 <        266)        {temp        =20;        return;}                //20
if        (cewen_a3 <        329)        {temp        =19;        return;}                //19
if        (cewen_a3 <        371)        {temp        =18;        return;}                //18
if        (cewen_a3 <        443)        {temp        =17;        return;}                //17
if        (cewen_a3 <        506)        {temp        =16;        return;}                //16
if        (cewen_a3 <        574)        {temp        =15;        return;}                //15
if        (cewen_a3 <        641)        {temp        =14;        return;}                //14
if        (cewen_a3 <        709)        {temp        =13;        return;}                //13
if        (cewen_a3 <        785)        {temp        =12;        return;}                //12
if        (cewen_a3 <        883)        {temp        =11;        return;}                //11
if        (cewen_a3 <        966)        {temp        =10;        return;}                //10
if        (cewen_a3 <        1036)        {temp        =9;                return;}                //9
if        (cewen_a3 <        1133)        {temp        =8;                return;}                //8
if        (cewen_a3 <        1227)        {temp        =7;                return;}                //7
if        (cewen_a3 <        1342)        {temp        =6;                return;}                //6
if        (cewen_a3 <        1481)        {temp        =5;                return;}                //5
if        (cewen_a3 <        1597)        {temp        =4;                return;}                //4
if        (cewen_a3 <        1698)        {temp        =3;                return;}                //3
if        (cewen_a3 <        1813)        {temp        =2;                return;}                //2
if        (cewen_a3 <        2020)        {temp        =1;                return;}                //1
if        (cewen_a3 <        2078)        {temp        =0;                return;}                //0

if        (cewen_a3 <        2190)        {temp        =201;        return;}                //-1
if        (cewen_a3 <        2314)        {temp        =202;        return;}                //-2
if        (cewen_a3 <        2476)        {temp        =203;        return;}                //-3
if        (cewen_a3 <        2665)        {temp        =204;        return;}                //-4
if        (cewen_a3 <        2832)        {temp        =205;        return;}                //-5
if        (cewen_a3 <        3028)        {temp        =206;        return;}                //-6
if        (cewen_a3 <        3272)        {temp        =207;        return;}                //-7
if        (cewen_a3 <        3451)        {temp        =208;        return;}                //-8
if        (cewen_a3 <        3541)        {temp        =209;        return;}                //-9

}

else                                                                                //高于25度(取较大数)
{
xianshi_hong        =1; xianshi_lv                =0;                //红灯亮
cewen_a3        =cewen_a1 - cewen_a2;

if        (cewen_a3 < 47)                {temp        =26;        return;}                //26
if        (cewen_a3 < 76)                {temp        =27;        return;}                //27
if        (cewen_a3 < 115)        {temp        =28;        return;}                //28
if        (cewen_a3 < 146)        {temp        =29;        return;}                //29
if        (cewen_a3 < 179)        {temp        =30;        return;}                //30
if        (cewen_a3 < 209)        {temp        =31;        return;}                //31
if        (cewen_a3 < 235)        {temp        =32;        return;}                //32
if        (cewen_a3 < 262)        {temp        =33;        return;}                //33
if        (cewen_a3 < 286)        {temp        =34;        return;}                //34
if        (cewen_a3 < 311)        {temp        =35;        return;}                //35
if        (cewen_a3 < 336)        {temp        =36;        return;}                //36
if        (cewen_a3 < 359)        {temp        =37;        return;}                //37
if        (cewen_a3 < 379)        {temp        =38;        return;}                //38
if        (cewen_a3 < 395)        {temp        =39;        return;}                //39

if        (cewen_a3 < 412)        {temp        =40;        return;}                //40
if        (cewen_a3 < 432)        {temp        =41;        return;}                //41
if        (cewen_a3 < 450)        {temp        =42;        return;}                //42
if        (cewen_a3 < 467)        {temp        =43;        return;}                //43
if        (cewen_a3 < 449)        {temp        =44;        return;}                //44
if        (cewen_a3 < 482)        {temp        =45;        return;}                //45
if        (cewen_a3 < 482)        {temp        =45;        return;}                //45
if        (cewen_a3 < 510)        {temp        =46;        return;}                //46
if        (cewen_a3 < 522)        {temp        =47;        return;}                //47
if        (cewen_a3 < 449)        {temp        =48;        return;}                //48
if        (cewen_a3 < 532)        {temp        =49;        return;}                //49

if        (cewen_a3 < 554)        {temp        =50;        return;}                //50
if        (cewen_a3 < 565)        {temp        =51;        return;}                //51
if        (cewen_a3 < 576)        {temp        =52;        return;}                //52
if        (cewen_a3 < 587)        {temp        =53;        return;}                //53
if        (cewen_a3 < 595)        {temp        =54;        return;}                //54
if        (cewen_a3 < 615)        {temp        =56;        return;}                //56
if        (cewen_a3 < 622)        {temp        =57;        return;}                //57
if        (cewen_a3 < 630)        {temp        =58;        return;}                //58
if        (cewen_a3 < 640)        {temp        =59;        return;}                //59

if        (cewen_a3 < 645)        {temp        =60;        return;}                //60
if        (cewen_a3 < 655)        {temp        =61;        return;}                //61
if        (cewen_a3 < 662)        {temp        =62;        return;}                //62
if        (cewen_a3 < 669)        {temp        =63;        return;}                //63
if        (cewen_a3 < 679)        {temp        =64;        return;}                //64
if        (cewen_a3 < 684)        {temp        =65;        return;}                //65
if        (cewen_a3 < 689)        {temp        =66;        return;}                //66
if        (cewen_a3 < 697)        {temp        =67;        return;}                //67
if        (cewen_a3 < 701)        {temp        =68;        return;}                //68
if        (cewen_a3 < 707)        {temp        =69;        return;}                //69

if        (cewen_a3 < 711)        {temp        =70;        return;}                //70
if        (cewen_a3 < 716)        {temp        =71;        return;}                //71
if        (cewen_a3 < 720)        {temp        =72;        return;}                //72
if        (cewen_a3 < 726)        {temp        =73;        return;}                //73
if        (cewen_a3 < 730)        {temp        =74;        return;}                //74
if        (cewen_a3 < 735)        {temp        =75;        return;}                //75
if        (cewen_a3 < 740)        {temp        =76;        return;}                //76
if        (cewen_a3 < 743)        {temp        =77;        return;}                //77
if        (cewen_a3 < 746)        {temp        =78;        return;}                //78
if        (cewen_a3 < 750)        {temp        =79;        return;}                //79

if        (cewen_a3 < 753)        {temp        =80;        return;}                //80
if        (cewen_a3 < 757)        {temp        =81;        return;}                //81
if        (cewen_a3 < 762)        {temp        =82;        return;}                //82
if        (cewen_a3 < 766)        {temp        =83;        return;}                //83
if        (cewen_a3 < 770)        {temp        =84;        return;}                //84
if        (cewen_a3 < 773)        {temp        =85;        return;}                //85
if        (cewen_a3 < 776)        {temp        =86;        return;}                //86
if        (cewen_a3 < 779)        {temp        =87;        return;}                //87
if        (cewen_a3 < 781)        {temp        =88;        return;}                //88
if        (cewen_a3 < 783)        {temp        =89;        return;}                //89

if        (cewen_a3 < 786)        {temp        =90;        return;}                //90
if        (cewen_a3 < 788)        {temp        =91;        return;}                //91
if        (cewen_a3 < 790)        {temp        =92;        return;}                //92
if        (cewen_a3 < 792)        {temp        =93;        return;}                //93
if        (cewen_a3 < 794)        {temp        =94;        return;}                //94
if        (cewen_a3 < 795)        {temp        =95;        return;}                //95
if        (cewen_a3 < 797)        {temp        =96;        return;}                //96
if        (cewen_a3 < 799)        {temp        =97;        return;}                //97
if        (cewen_a3 < 801)        {temp        =98;        return;}                //98
if        (cewen_a3 < 803)        {temp        =99;        return;}                //99

if        (cewen_a3 < 805)        {temp        =100;        return;}                //100
if        (cewen_a3 < 813)        {temp        =105;        return;}                //105
if        (cewen_a3 < 821)        {temp        =110;        return;}                //110
if        (cewen_a3 < 832)        {temp        =115;        return;}                //115
if        (cewen_a3 < 840)        {temp        =120;        return;}                //120
if        (cewen_a3 < 845)        {temp        =125;        return;}                //125
if        (cewen_a3 < 850)        {temp        =130;        return;}                //130
if        (cewen_a3 < 852)        {temp        =140;        return;}                //140
if        (cewen_a3 < 854)        {temp        =150;        return;}                //150
if        (cewen_a3 < 856)        {temp        =160;        return;}                //160
if        (cewen_a3 < 858)        {temp        =170;        return;}                //170
if        (cewen_a3 < 859)        {temp        =180;        return;}                //180
if        (cewen_a3 < 860)        {temp        =190;        return;}                //190
if        (cewen_a3 < 861)        {temp        =199;        return;}                //199
}

}
/**************************************************/
void                xianshi_js()                //显示计算
{
//byte        xianshi_a1;
byte        xianshi_b1,xianshi_b2,xianshi_b3;                //计算百位十位个位十进制
xianshi_b1                =0;
xianshi_b2                =0;
xianshi_b3                =0;
xianshi_a1                =temp;

if(xianshi_a1>200)
{
        xianshi_b1        =0;                        //百位
        xianshi_b2        =10;                //十位显示负号
}
if(xianshi_a1>100)
{
        xianshi_b1        =1;                        //百位
        xianshi_a1        -=100;                //减一百
}

while(xianshi_a1>9)                        //计算十位代替除法
{
        xianshi_a1        -=10;
        xianshi_b2        +=1;                //十位
}
xianshi_b3                =xianshi_a1;//个位
/**************************************************/
//共阳: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阴: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用这个-0x20;
/**************************************************/                //百位机器码
xianshi_c1                =xianshi_b1;
/**************************************************/                //十位机器码
if(xianshi_b2        ==0)        {xianshi_c2        =0x3f;}                //十位
if(xianshi_b2        ==1)        {xianshi_c2        =0x06;}
if(xianshi_b2        ==2)        {xianshi_c2        =0x5b;}
if(xianshi_b2        ==3)        {xianshi_c2        =0x4f;}
if(xianshi_b2        ==4)        {xianshi_c2        =0x66;}

if(xianshi_b2        ==5)        {xianshi_c2        =0x6d;}
if(xianshi_b2        ==6)        {xianshi_c2        =0x7d;}
if(xianshi_b2        ==7)        {xianshi_c2        =0x07;}
if(xianshi_b2        ==8)        {xianshi_c2        =0x7f;}
if(xianshi_b2        ==9)        {xianshi_c2        =0x6f;}

if(xianshi_b2        ==10)        {xianshi_c1        =0x20;}                //负号
/**************************************************/                //个位机器码
if(xianshi_b3        ==0)        {xianshi_c3        =0x3f;}                //个位
if(xianshi_b3        ==1)        {xianshi_c3        =0x06;}
if(xianshi_b3        ==2)        {xianshi_c3        =0x5b;}
if(xianshi_b3        ==3)        {xianshi_c3        =0x4f;}
if(xianshi_b3        ==4)        {xianshi_c3        =0x66;}

if(xianshi_b3        ==5)        {xianshi_c3        =0x6d;}
if(xianshi_b3        ==6)        {xianshi_c3        =0x7d;}
if(xianshi_b3        ==7)        {xianshi_c3        =0x07;}
if(xianshi_b3        ==8)        {xianshi_c3        =0x7f;}
if(xianshi_b3        ==9)        {xianshi_c3        =0x6f;}
}

/**************************************************/                //五种状态
void                xianshi()                //显示
{
/**************************************************/                //第一种
$                led1                out,high
$                led2                in;
$                led3                in;
$                led4                in;
$                led5                in;
//if(){}                                                                                //高
if(xianshi_c3.0)        {$        led2        out,low;}                //3a
if(xianshi_c3.2)        {$        led3        out,low;}                //3c
if(xianshi_c3.4)        {$        led4        out,low;}                //3e
//if(){}                                                                        //空
.delay        1000;
/**************************************************/                //第二种
$                led1                in;
$                led2                out,high
$                led3                in;
$                led4                in;
$                led5                in;
if(xianshi_c3.1)        {$        led1        out,low;}                //3b
//if(){}                                                                                //高
if(xianshi_c2.0)        {$        led3        out,low;}                //2a
if(xianshi_c1==1)        {$        led4        out,low;}                //1b
//if(){}                                                                                //空
.delay        1000;
/**************************************************/                //第三种
$                led1                in;
$                led2                in;
$                led3                out,high
$                led4                in;
$                led5                in;
if(xianshi_c3.3){$        led1        out,low;}                //3d
if(xianshi_c2.1){$        led2        out,low;}                //2b
//if(){}                                                                        //高
if(xianshi_c1==1){$        led4        out,low;}                //1a
//if(){}                                                                        //空
.delay        1000;
/**************************************************/                //第四种
$                led1                in;
$                led2                in;
$                led3                in;
$                led4                out,high
$                led5                in;
if(xianshi_c3.5){$        led1        out,low;}                //3f
if(xianshi_c2.3){$        led2        out,low;}                //2d
if(xianshi_c2.2){$        led3        out,low;}                //2c
//if(){}                                                                        //高
//if(){}                                                                        //空
.delay        1000;
/**************************************************/                //第五种
$                led1                in;
$                led2                in;
$                led3                in;
$                led4                in;
$                led5                out,high
if(xianshi_c3.6){$        led1        out,low;}                //3g
if(xianshi_c2.4){$        led2        out,low;}                //2e
if(xianshi_c2.5){$        led3        out,low;}                //2f
if(xianshi_c2.6){$        led4        out,low;}                //2g
//if(){}                                                                        //高
.delay        1000;
}
/**************************************************/
/**************************************************/

02 (2).rar

网友A(2021-06-13):
学习啦!!谢谢分享!!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