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触控MCU每个触摸通道需要设置校准电容吗?

楼主(2021-01-19):
我看到有些讲述触摸按键电路的**中有每个按键通道都有一个校准电容以补偿各通道的电容和线路长度的差值,也有些触摸按键芯片的datasheet中说明了芯片内部已具有自适应补偿功能,芯片外部只需要一个总的校正电容。赛元的datasheet也有这个电容(CMOD脚),没有提到各通道还需要另设电容,但我看赛元的LB1011隔空感应按键开发板上每个触摸按键通道都有一个电容位,空着的没焊,难道是留着补偿调试各通道灵敏度用的?最新的SC95F系列触控MCU每个触摸按键通道需要设置校准电容吗?

网友A:
我这边是赛元的代理,你可以加我微信我给你问问工程师,13281226376

网友A:
是这样的   使用触摸芯片只需CMOD脚加一个103电容就可以了,不管使用多少触摸通道都只需要加这个电容就行了,这个电容就是给触摸内部电容充放电来进行出键的,芯片内部已经都做了自适应的补偿,
触摸板子有一个电容位是当时要过10V动态的CS加的电容,不是用来补偿调节灵敏度的,那个电容如果不要求过10V动态的cs可以不加的,
赛元的芯片使用只需要一个comd电容  然后保证你设计的触摸通道PAD是正常的  不要太大或者太小  就可以进行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