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数控线性稳压恒流电源,如果采用触摸屏,成本你会接受...

楼主(2021-01-19):
如以上图片,采用7寸触摸屏,数控混合模块。数控部分价格成本在500+430,各位大侠,你怎么看,发表你的观点。

网友A:
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必须分开来算,功率部分是和输出功率成正比的,这个只有单位成本。
触摸屏和UI界面,才是你问题的增加部分,这部分成本理论上也就是一个单片机+触摸屏+利润,这就得好好分析了,反正几百就估计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必须分开来算,功率部分是和输出功率成正比的,这个只有单位成本。
触摸屏和UI界面,才 ...

我说的是数控部分,数控部分。模拟部分是运放和功率部分都是做电源必须的,不在数控部分成本里算。数控部分已经包括人机接口和AD\DA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