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 代码移植中发现的问题

楼主(2021-01-19):
我将STM32F030C8T6的代码(用STM32CubeMX生成的Keil 5.27 Project),编译的目标文件直接烧录到GD32E230C8T6不能运行。
查到几个问题:
1)        usart2 rs485初始化,一直不成功,问题在这里    if (UART_WaitOnFlagUntilTimeout(huart, USART_ISR_TEACK, RESET, tickstart, HAL_UART_TIMEOUT_VALUE) != HAL_OK),没有深入函数内。

2)进一步查发现systick在bootloader中工作正常,跳转到APP后,HAL_GetTick()总是返回值0;

3)去掉bootloader直接跑APP,systick工作正常,但是usart2 rs485初始化仍然不成功,没有深入查了

4)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HALFWORD, (uint32_t)paddr, (uint64_t)prog_data) 不成功
,从资料上看到GD32E230不支持16位写,需要改为32位写,没有修改测试。

5)直接跑APP,usart2不用,Flash不写,其他代码工作正常,主要用到USART1( GD32E230的USART0)、IWDG、SysTick、DMA

大家有发现类似问题吗?我停几天再深入查

网友A:
肯定是不能直接运行的

网友B:
不要想着这么用了,老老实实看参考手册,对比例程一点点移植吧。

网友C:
直接拿来用肯定是不行的,得做一些更改。

楼主:
移植进展:
      HAL_FLASH_Program 改好了: HALFWORD 改为 WORD,STM32底层program基于HALFWORD;
      USART改好了:简单的去掉 UART_WaitOnFlagUntilTimeout( USART_ISR_TEACK ),没深入分析原因。STM32F030 RM0360文档中没有USART_ISR_TEACK 位的定义(Res)

      就剩下bootloader跳APP时systick问题了,也就是HAL_GetTick()问题
      还请大咖们支招!

楼主:
移植进展:
        BootLoader跳转APP用SCB->VTOR方式,systick工作正常;
       原STM32F030代码用Remap SRAM方式。
       移植完后的稳定性,心里没底。

楼主:
移植进展:
      进一步定位串口初始化问题,UART_WaitOnFlagUntilTimeout()在USART1初始化中调用没发生超时,在USART2初始化时USART_ISR_TEACK标识没问题,仅仅USART_ISR_REACK标识存在超时。     USART1工作模式为2线串口,USART2工作模式为RS485(硬件DE)。
     简单地忽略这个超时,USART2照样能工作。
     会是芯片的bug吗?没看到GD32E230的errata sheet。

楼主:
查看用户手册GD32E23x User Manual,USART0和USART1确实是有差异的,但不是在USART_ISR_REACK这个标识位上。
While USART0 is fully implemented, USART1 is only partially implemented with the following
features not supported.

网友D(2021-10-01):
你好,楼主。你那个boot跳转问题解决了吗?
因为某些原因,我用的是IAR做boot跳转调试时总是到跳转那一步总是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我不调试,烧进去直接运行,又进不去jump_app函数

我的裸机所有功能都是ok的。 而且我移植STM32的boot,faultmask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