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砺磁涌流说清楚

楼主(2021-01-19):
一个铁芯线圈,接通交流电时,磁场没有建立,会有一个很大砺磁涌流,这个涌流经常导致开关误动作。我在想,如果接通的是一个直流电源,会不会也有砺磁涌流?

网友A:
“接通交流电时,磁场没有建立,会有一个很大砺磁涌流”,

违背常识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通交流电时,磁场没有建立,会有一个很大砺磁涌流”,

违背常识的说法, ...

不信你百度一下砺磁涌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信你百度一下砺磁涌流

砺磁涌流很大,并不是磁场没建立导致的,在接通电源之前,磁场几乎总是没有建立的,但接通电源后并不总是会有很大的励磁涌流,

解决此问题,可以考虑使用NTC电阻,

网友B:
一般存在于大变压器

楼主:
    合闸瞬间电压为零值时,它在铁芯中所建立的磁通为最大值(-Φm)(都没有电压,没有电流,怎么又能建立最大磁通)。可是,由于铁芯中的磁通不能突变,既然合闸前铁芯中没有磁通,这一瞬间仍要保持磁通为零。因此,在铁芯中就出现一个非周期分量的磁通Φfz,其幅值为Φm。 [1]
这时,铁芯里的总磁通Φ应看成两个磁通相加而成。由于磁通是双标量,铁芯中合闸瞬间磁通为2Φm,如果合闸时铁芯还有剩磁Φ0,磁通Φ还会更大!实际运行中可达到2.7倍的Φm。

很迷惑,既然铁芯中磁通不能突变,合闸时,铁芯怎么又会饱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合闸瞬间电压为零值时,它在铁芯中所建立的磁通为最大值(-Φm)(都没有电压,没有电流,怎么又能建立 ...

首次饱和,不是发生在合闸的瞬间,而是发生在合闸之后的半个周期内,

网友C:
应该是励磁涌流

楼主:
这个—Φm,从物理说不通,为了保持磁通不变,实际上却使磁通发生饱和。如果加的是直流也会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Φm,从物理说不通,为了保持磁通不变,实际上却使磁通发生饱和。如果加的是直流也会有这种现象吗? ...

加直流的话,到合适时间则肯定发生饱和。
如果你能精确控制加电时间,则就变成一个典型的DC变换器电感,当然是不会饱和的。
实际上,交流加入时间节点才是发生饱和的原因。
可以设想到的是,如果加入的节点是交流过零点,则永远不会发生所谓的励磁涌流。

看下变压器保护设计要点有要求,特别主变保护。
@manbo789 :好久不见!握手!
『如果加入的节点是交流过零点,则永远不会发生所谓的励磁涌流』交流电压过零时刻合闸,“励磁涌流” 恰是最大的。
@maychang :好久不见
『如果加入的节点是交流过零点,则永远不会发生所谓的励磁涌流。』如果在交流电压过零时刻合闸,恰是所谓“励磁涌流”最大时刻。交流电压过零时刻以外其它时刻,“励磁涌流”都比过零合闸小。

网友E:
磁芯饱和当然会有涌流,不饱和会有涌流么?比如无磁芯电感会有涌流么?呵呵

@tianxiongweitxw :HWM说得很清楚:『电流有个暂态会比较大,而如果这个较大的电流还导致了磁饱和,那么随之电流会更大』,这就是励磁涌流的本质。
@tianxiongweitxw :那个涌流可以说清,也可以计算,也可以实验验证。只不过你的论点是“这个问题搞不清楚”,所以也没人再跟你理论。
暂态与磁饱和根本就不是互斥事件,他们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单独存在。不会构成“鸡生蛋/蛋生鸡”之类的矛盾。
@HWM :到底是磁饱和导致了涌流,还是涌流导致了磁饱和,理论上磁场是由电场产生的,应是先有涌流后有磁饱和!
饱和不饱和都有涌流,那涌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物理本质是什么?
HWM
@tianxiongweitxw :电流有个暂态会比较大,而如果这个较大的电流还导致了磁饱和,那么随之电流会更大。这就是所谓的“励磁涌流”。交流电不同时间的接入,其电流的暂态是不同的。
@maychang :如果饱不饱和都有涌流,那砺磁涌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握手!
@maychang :嗯。回来了?想你了啊。哈哈
对空气心电感施加交流电压,同样有 “励磁涌流” 现像,只不过没有铁芯饱和现像,“励磁涌流” 没有铁芯饱和时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直流的话,到合适时间则肯定发生饱和。
如果你能精确控制加电时间,则就变成一个典型的DC变换器电感, ...

网上说过零点合闸涌流最大

楼主:
到底是磁饱和导致了涌流,还是涌流导致了磁饱和,理论上磁场是由电场产生的,应是先有涌流后有磁饱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合闸瞬间电压为零值时,它在铁芯中所建立的磁通为最大值(-Φm)(都没有电压,没有电流,怎么又能建立 ...

您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到底是磁饱和导致了涌流,还是涌流导致了磁饱和,理论上磁场是由电场产生的,应是先有涌流后有磁饱和! ...

几年前我在本论坛发过一个帖子,涉及励磁涌流问题。不过现在还能否找到,可能找不到了。
楼主看来是不知道到哪本书上找答案。告诉楼主:这要看电机类书籍,例如许实章《电机学》第二篇第十一章。此书电子版,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书籍中去找。若是没有,网上搜索,容易找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几年前我在本论坛发过一个帖子,涉及励磁涌流问题。不过现在还能否找到,可能找不到了。
楼主看来是不知道 ...

按照你的指引,我看了下你推荐的书

正弦波,每个时段的电流变化率时不同的,其中在90°和270°变化率最小为0,在相位0时的变化最大。图中波形的切线就是瞬态电流变化率。
而变压器时靠磁通的变化传输能量的。
不知理解对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按照你的指引,我看了下你推荐的书

正弦波,每个时段的电流变化率时不同的,其中在90°和270°变化率最 ...

『而变压器时靠磁通的变化传输能量的』
所谓 “励磁涌流”,是指变压器次级负载开路情况下,初级接到交流电源上,初级中产生的电流超过稳态正常电流。这里并没有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的 “能量传输”,因为次级负载已经开路。
不过,你画的磁通变化率切线是正确的。这也是电流变化率。

网友I:
励磁浪涌应该(主要)是铁芯剩磁等磁路特性造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而变压器时靠磁通的变化传输能量的』
所谓 “励磁涌流”,是指变压器次级负载开路情况下,初级接到交流 ...

今天放假回家了。
翻了我的《电机学》的书,仔细看了下。
直流电压源直接加在电感上,电流是一次直线上升。类似反激电源,电感的充电过程,电流是斜线上升。
当通入正弦波,相位为0,根据泰勒展开,正弦波在相位为0时,是个近似1比1的斜线上升的电压。所以电感的充电电流是个二次曲线上升。故磁通变化要快很多,且累积量(积分)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放假回家了。
翻了我的《电机学》的书,仔细看了下。
直流电压源直接加在电感上,电流是一次直线上升 ...

你仔细百度看看目前的理论分析,在过零点接入,铁芯中会产生一个负的暂态磁涌,而且这个暂态磁通是稳态最大值。关键就在这里,磁通是由电流产生的,过零点接入时电压为了,电流也为零,没有电流但却产生了一个最大磁通,物理上是说不过去的,这部分的理论是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百度看看目前的理论分析,在过零点接入,铁芯中会产生一个负的暂态磁涌,而且这个暂态磁通是稳态最 ...

书上说是有个时间的

网友H:
我的理解:
从零开始的情况:

稳态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今天放假回家了。
翻了我的《电机学》的书,仔细看了下。
直流电压源直接加在电感上,电流是一次直线上升 ...

这段文字和图片,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百度看看目前的理论分析,在过零点接入,铁芯中会产生一个负的暂态磁涌,而且这个暂态磁通是稳态最 ...

见24楼图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段文字和图片,已经说清楚了。

我的电机学的书内容类似,在忽略绕组内阻的情况下,这个微分方程是磁通的变化率等于电压,解得磁通等于电压的积分加过去的磁通初始值

网友J:
https://www.electrical4u.com/magnetizing-inrush-current-in-power-transformer/

网友H:
引用 网友J:
https://www.electrical4u.com/magnetizing-inrush-current-in-power-transformer/

我看了下网页

磁通是电压的积分,就是我上面说的面积部分。B=磁通除以面积,B是决定铁心是否饱和的量,由于电感磁芯的面积部分是固定值,所以磁通大小决定了电感是否饱和。
有没有问题?

很早之前关注过这个问题 又把原来看到的找出来 里面的公式没有仔细研究过 脑子现在不够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的电机学的书内容类似,在忽略绕组内阻的情况下,这个微分方程是磁通的变化率等于电压,解得磁通等于电 ...

upup

网友K:
引用 网友J:
https://www.electrical4u.com/magnetizing-inrush-current-in-power-transformer/

upup

楼主:
仔细看一下磁涌涌流的分析理论,过零点接入时,铁芯中会产生一个暂态磁通,且这个磁通是稳态的最大值,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都知道磁通是由电流产生的,没有电流就没有磁通。过零点接入时,线圈电流为零,电压也为接近零,这个暂态最大磁通又是怎么来的?这个理论明显违背了物理定律,所以我认为这个暂态磁通是明显有问题的。大家有空仔细想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一下磁涌涌流的分析理论,过零点接入时,铁芯中会产生一个暂态磁通,且这个磁通是稳态的最大值,问题 ...

楼主,这问题就像地球绕太阳旋转,地球有没有受到离心力一样,你既可以说受到了离心力,也可以说没受到离心力,一方面在于你的看问题的角度,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个离心力是虚构的,这个概念是人们假想出来的,是为了方便分析计算弄出来的,

你真要彻底搞清楚励磁涌流问题,建议你暂时先抛弃所谓的“暂态磁通”这个概念,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要不然这个牛角尖恐怕是钻不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一下磁涌涌流的分析理论,过零点接入时,铁芯中会产生一个暂态磁通,且这个磁通是稳态的最大值,问题 ...

电感有阻碍电流变化的作用,不会因为电流为0就不阻碍通过电流的变化。那么这个阻碍电流变化的东西是什么呢?

网友J:
https://electrical-engineering-portal.com/exciting-inrush-currents-transformers
https://electricalacademia.com/transformer/exciting-current-transformer-inrush-current-transformer/

楼主:
你们仔细看看积分式,我的疑问就是积分的那个初始值C. 这个初始的最大的暂态磁通是平空就跑出来的,稳态时这个过零点是负的最大的电流,所以有最大磁通。现在分析暂态,没有这个初始电流,凭空阻来一个暂态最大磁通不符合物理学。所以我质疑目前的理论,不应该把稳态的情况直接套在暂态分析。

楼主:
怎么来的这个最大磁涌C.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们仔细看看积分式,我的疑问就是积分的那个初始值C. 这个初始的最大的暂态磁通是平空就跑出来的,稳态时 ...

为了平衡原边电压必须要产生这么个磁通,是由电压平衡方程式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问题就像地球绕太阳旋转,地球有没有受到离心力一样,你既可以说受到了离心力,也可以说没受到离 ...

你实际上也和我有同样的问题,目前的理论数学上是很合理的,物理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了平衡原边电压必须要产生这么个磁通,是由电压平衡方程式来的。

复习一下物理,磁通是电流产生的,磁通和电流也是同相的。合闸电流初始值为零,怎么来的这个暂态磁通,而且是最大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复习一下物理,磁通是电流产生的,磁通和电流也是同相的。合闸电流初始值为零,怎么来的这个暂态磁通,而 ...

你是说这个?

网友H:
我模仿了你的想法:
大概就是零电流产生的磁通就不是磁通。
磁通是有正负的,南北极极性是可以变换的。
就跟拔河的时候,双方僵持,得出结论,双方没有用力。突然拔河往一边偏的时候,得出一边再使劲,另外一边没有用力。
与物理中的磁通的定义是矛盾的,物理中的定义,是所有磁力线穿过一个定曲面的总和。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实际上也和我有同样的问题,目前的理论数学上是很合理的,物理上有问题。 ...

如果物理上没有问题,则目前的理论分析有问题,反之亦然。

楼主:
由于有这个暂态磁通,学界认为,合闸时,变压器铁芯的磁通可以达到2.7倍工作磁通。如果没有不考虑这个暂态磁通,就只有1.7倍。所以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指导涌流检测和变压器保护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模仿了你的想法:
大概就是零电流产生的磁通就不是磁通。
磁通是有正负的,南北极极性是可以变换的。

零电流产生的磁通?物理上电流为零,磁通就为零(不考虑剩磁),零电流不会产生磁通。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复习一下物理,磁通是电流产生的,磁通和电流也是同相的。合闸电流初始值为零,怎么来的这个暂态磁通,而 ...

对,磁通是电流产生的,但电流是由电压产生的,原边电压要平衡,但开始没有电流也就没有磁通,没有磁通,意味着没有反电势,但合闸时,电路定律还是要遵守的,就是说发电机来的电压还是要平衡的,电流想不大,也不行,电流一大,磁通饱和出现。当然变压器有电感,但对电力变压器来说,这个电感产生的阻抗只有额定值的百分之几。

你没有明白我的问题,我不是说没有涌流,是对目前理论上分析的积分初始值有怀疑,这个初始值就是暂态磁通,而且这个暂态磁通不是电流产生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零电流产生的磁通?物理上电流为零,磁通就为零(不考虑剩磁),零电流不会产生磁通。 ...

交流电的零电流,跟静态的零电流一样吗。不是还要分析零电位的变化趋势吗?
小孩以前考60分,现在考60分,你该怎么办
以前考0分,现在考60,你该怎么办
以前考100,现在考60,你该怎么办
你的策略都是给一巴掌吗?

@tianxiongweitxw :m贴的电机学内容,电压的积分是磁通,电压为0是结果积分后是常数,导致电压为0的原因是电压从负电压变成0,这个是变化趋势,积分后是翻倍,一次线变二次,二次线变三次
磁通只和电流的大小相关,和电流的变化率无关,我觉得你把磁通和电压搞混了,铁芯的电压和电流的变化率有关,不是磁通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复习一下物理,磁通是电流产生的,磁通和电流也是同相的。合闸电流初始值为零,怎么来的这个暂态磁通,而 ...

这里面的关系是,发电机的电压产生变压器的电流,变压器的电流产生磁通,磁通产生反电势,反电势去平衡发电机的电压。开始时,因为没有电流,没有电流,就没有磁通,没有磁通就没有反电势,没有反电势,电压完全加在电阻上,变压器电流一定很大。

网友H:
电流与磁感应强度有关系,是不是把磁通跟磁感应强度搞混了,有电流跟磁通的直接关系吗

@tianxiongweitxw :哦,知道了。还有别的事么?没有就bye
@不奇怪 :现在的理论分析就把这个暂态磁通加上去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理论分析有些问题
磁感应强度B定义是单位面积的磁通量,电流与B的关系,其实就是与磁通fai的关系,只不过对于铁芯,这个关系不是直线。
@tianxiongweitxw :看磁通,更要看磁通的变化率,如果磁通变化率=0,不管磁路饱和不饱和,电流都大。如果磁路饱和了,那磁通变化率一定=0了,电流一定很大。
@tianxiongweitxw :当然,你本来就知道。
你们有些人没有认真研究那个积分式,积分初值就是在t=0时刻突然产生的,涌流是后面电压上去了产生的。我现在的疑问就是:在t=0时刻,不可能产生这个暂态磁通,因为此时电流为零。
呵呵,那就把你们的积分膏药稳态膏药卖给他么。
@不奇怪 :我认为他把暂态用稳态来分析了,还有什么90度啥的。
@不奇怪 :他对积分常数C有疑问,暂态分量应该去掉,上面说了
而实际上,涌流发生在刚接入的几十毫秒至几千毫秒内,并不发生在t=0.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流与磁感应强度有关系,是不是把磁通跟磁感应强度搞混了,有电流跟磁通的直接关系吗 ...

铁芯线圈,电流与磁通的关系是正比但不是线性的。电流为零磁通肯定为零,不考虑铁芯中有剩磁。

网友H:
x曾经挨过批,讲的好像是这个,我有印象,磁化饱和,不是磁通饱和

网友K:
引用 网友H:
x曾经挨过批,讲的好像是这个,我有印象,磁化饱和,不是磁通饱和

这里都讲磁通饱和,没有讲磁化饱和。还有把磁通变化率说成磁通了,磁通饱和了,磁通变化率也等于0了,反电势等于0,如果此时电压是极大值,那么电流也达到极大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里都讲磁通饱和,没有讲磁化饱和。还有把磁通变化率说成磁通了,磁通饱和了,磁通变化率也等于0了,反 ...

这里有磁通的定义,又是个积分符号。b是磁感应强度,fai是磁通。
我是年前看电磁波与电磁场,看了一段时间,比信号与系统还恐怖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里有磁通的定义,又是个积分符号。b是磁感应强度,fai是磁通。
我是年前看电磁波与电磁场,看了一段时 ...

磁通也不是严格的应该叫磁链,是磁链的变化率,磁通饱和时,磁链的变化率为0。

楼主:
这个问题很有趣,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在电容接通交流电的暂态分析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磁通也不是严格的应该叫磁链,是磁链的变化率,磁通饱和时,磁链的变化率为0。 ...

磁链什么符号

磁链是磁通的形象描述,准确的说法是磁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磁通也不是严格的应该叫磁链,是磁链的变化率,磁通饱和时,磁链的变化率为0。 ...

我记得反激电源的磁芯饱和的单位是特斯拉。磁通的单位是韦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反激电源的磁芯饱和的单位是特斯拉。磁通的单位是韦伯

磁感应强度b是单位面积的磁通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里有磁通的定义,又是个积分符号。b是磁感应强度,fai是磁通。
我是年前看电磁波与电磁场,看了一段时 ...

磁通是磁密对面积积分,磁链得考虑圈数。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流与磁感应强度有关系,是不是把磁通跟磁感应强度搞混了,有电流跟磁通的直接关系吗 ...

磁感应强度B定义是单位面积的磁通量,电流与B的关系,其实就是与磁通fai的关系,只不过对于铁芯,这个关系不是直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J:
https://electrical-engineering-portal.com/exciting-inrush-currents-transformers
https://electricalac ...

upup

网友J:
最近翻了几本书

这个可能跟
1,微观状态的软磁材的磁畴建立磁路的过程有关
2,初始磁导率/基本磁化曲线(本质上应该也和1相关)

楼主:
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所有的电工教科书都要改。史上可留名。不过我没这个能力。

网友I(2021-02-20):
电工教科书没有问题。

仔细看一下磁涌涌流的分析理论,过零点接入时,铁芯中会产生一个暂态磁通,且这个磁通是稳态的最大值,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都知道磁通是由电流产生的,没有电流就没有磁通。过零点接入时,线圈电流为零,电压也为接近零,这个暂态最大磁通又是怎么来的?

楼主:
顶一下,看二姨家有没高手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