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移相电路-不用仿真也可以计算相位

楼主(2021-01-19):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21小跑堂

在电路应用中由于存在电感电容等无源器件,在频率信号作用下,电容充放电,电感储能释放能量的过程,输入输出信号就存在相位的变化。对于电容移相的过程,是由于电容器的充放电引起电路的交变电流。产生电流周期比电压周期超前九十度。而电感则是由于自感电动势始终阻碍自变量的变化的特性,移相情形正好与电容相反。一接通电路,一个周期开始时电感端电压最大,电流最小,一个周期结束时,端电压最小,电流量大,得到的是一个电压超前90度的移相效果。
简单的模拟电路使用的移相电路就是RC移相和LC移相。一般多使用RC的移相电路。下图表示的是RC的积分微分电路,会实现输出信号超前滞后输入的波形。
如果把电容和运放联系起来,也可以得到四种移相电路。
分别是可以实现0-90270-36090-180180-270移相的目的。
那么在不同的输入信号频率f情况下,相移会是多少呢?幅值会是多少呢?对于同样的移相电路对于不同的输入信号频率的移相角度是不同的。如果使用仿真软件是很容易得到Bode图,从而得到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的。那么在不绘制伯德图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计算?下图是简单的RC低通滤波器:
对于这种低通滤波器,其传递函数为
下面先通过一个简单例子说明,如何计算移相的相位。如果系统的传递函数为:
可以知道系统的响应函数y(t)是由输入x(t)=cos2tx(t)=cos(10t-50)的激励下得到的。
s=jw替换,可以得到:
因此传递函数的模为:
传递函数的相位角为:
所以只要知道了传递函数,和输入信号的频率,就可以知道在输入信号的作用下,输出信号衰减的幅值和移动的相位角。
对于上图中的RC低通滤波器,通过计算得知,当输入信号频率f=100Hz的时候,相移是滞后32.142°;
随后通过LTSPICE仿真,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
此种分析对于简单的电路可以快速得到结果,而不用依赖仿真的;
输出信号的幅值可以通过如下公式计算,计算和仿真是接近的,计算得到的是-15.964dB,仿真得到的是-16.03dB.
现在看一个稍微复杂的电路,全通滤波器进行分析。全通滤波器由一阶全通滤波器和二阶全通滤波器组成,只需要一个运放。先看下图的一阶全通滤波器(低通)。
可以通过KCL快速得到传递函数为:
在输入信号作用下输出产生的相移角度为:
从传递函数得到,分子的传函位于第四象限,所以该相移角度可以改写为:
从该结果中可以得到,当输入信号f=0Hz,是没有相移的;输入信号w=1/RC,相移是90;输入信号f是高频的时候,相移是180;利用LTSPICE仿真可以得到输出滞后输入90。利用计算和仿真也能得到一样的结果。
下图也是一阶全通滤波器(高通),由于传递函数不同,所以可以得到和低通不一样的特性。
传递函数可以为如下表述:
在输入信号作用下输出产生的相移角度为:
从传递函数得到,分子的传函位于第二象限,所以该相移角度可以改写为:
从该结果中可以得到,当输入信号f=0Hz,相移超前180;输入信号w=1/RC,相移是超前90;输入信号f是高频的时候,相移是0;仿真结果也是和计算结果一致。
但是这种分析值考虑了电路的移相特性。但是实际应用中会受到运放的带宽受限的,从而对输入信号的幅值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衰减。如果要使用移相电路,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幅度补偿,从而达到设计的要求。
下图是二阶全通滤波器的原理图和传递函数,感兴趣的可以将计算结果和仿真数据对比的。

网友A:
简单的一阶电路,运放又是理想的,如果手工算不出来,那就不可思议了。

网友A:
稍微看了下帖子细列,厉害了我的哥!

根据系统传递函数能推知激励函数,这种功夫世界上没有人能练成!!!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看了下帖子细列,厉害了我的哥!

老师,这一部分内容是借鉴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讲义,可能是我翻译的不对。我只是想找一个准确的例子来说传递函数求模和相位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一阶电路,运放又是理想的,如果手工算不出来,那就不可思议了。
...

老师,我知道这种例子很简单,看传递函数就可以求,但是论坛就是讨论的过程,我也没办法像你在大学做研究的,可以把理论抽丝剥茧。

像下面复杂的例子,对应的复杂系统,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一部分内容是借鉴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讲义,可能是我翻译的不对。我只是想找一个准确的例子 ...

不是你翻译错了,而是你没看懂原文。

下图红框中这一句话,意思是从本行开始,以下过程都是推导对于这个传递函数,当激励分别是是x(t)=cos 2t 和cos(10t-50)时,这两种情况下对应的响应是什么!!

第一种情况下的的最终响应:

第二种情况下的响应:

也就是说,原文是没有问题的,是你理解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知道这种例子很简单,看传递函数就可以求,但是论坛就是讨论的过程,我也没办法像你在大学做研究 ...

你想多了
一阶和二阶电路,并非大学里搞理论的才研究,任何一个搞模电的电工都要熟悉。

当然了,实际工作中,可以只研究特殊情形,例如频率补偿方面,只关注最平响应,此时要知道零极点的位置关系。

网友A:
而且这个PPT中开始部分举的这个例子,目的是想证明:如果不使用波特图,计算起来会非常麻烦,繁琐,使用波特图会更快。

所以,人家举这个例子,并非要推崇这种直接的硬推过程,而是想说明波特图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这个PPT中开始部分举的这个例子,目的是想证明:如果不使用波特图,计算起来会非常麻烦,繁琐,使用 ...

嗯,确实用Bode图更方便的,我也是想举个例子,用传递函数也可以算的。毕竟在学控制工程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就要求用传递函数画bode图,折线化处理的。现在有电路图用仿真软件可以直接得到Bode图。有传递函数,利用Mathcad也可以得到Bode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翻译错了,而是你没看懂原文。

老师,是的,我理解错了。有些一知半解,幸亏写了帖子,被老师指出错误,这理解印象深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确实用Bode图更方便的,我也是想举个例子,用传递函数也可以算的。毕竟在学控制工程的时候,考试的时 ...

学习过程中谁都会一不留神就搞错,实属正常,我的回复不影响你学习积极性就好了。

另一个问题手算,根本没必要像PPT这样,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工程上都是估算的,误差一般在10%或5%以内可以了。

像第一个问题,参考频率点是2,而传递函数零点是0.1,远远低于2,贡献90°相移,而极点是5,是参考频率2.5倍,由于在参考频率附近(尤其是2倍频以内),相位近似与频率之间是线性的关系,所以2.5倍贡献-25°左右,所以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相位有65°相移。

于是轻松计算出第一题的相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过程中谁都会一不留神就搞错,实属正常,我的回复不影响你学习积极性就好了。

另一个问题手算,根 ...

十分感谢老师的指点,这种指点都是一针见血的,以后写东西会严谨的,还请老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