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制作资料教程分享

楼主(2021-01-19):
回帖获取资料链接:

首先介绍下Marlin固件:
  • 固件配置都在Configuration.h 中
  • Marlin固件的配置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基本配置
  • Marlin固件的配置文件在Configuration.h中
  • Marlin固件的配置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 通讯波特率
    • 主板类型,所使用的主板类型
    • 温度传感器类型,包括挤出头温度传感器和加热床的温度传感器
    • 温度配置,包括喷头温度和加热床温度
    • PID 温控参数,包括喷头温度控制和加热床温度控制
    • 限位开关
    • 4 个轴步进电机方向
    • X/Y/Z 三个坐标轴的初始位置
    • 打印机运动范围
    • 自动调平
    • 运动速度
    • 各轴运动分辨率
    • 脱机控制器

一、串口介绍
        电脑和打印机通过串口进行通讯,要定义好端口和波特率,在此定义的是 3D 打印主板的端口和波特率,端口号使用默认的 0 就可以了。Marlin 固件默认的波特率是 250000,也可以修改为其他值,比如 115200,这是标准的 ANSI 波特率值。
  #define SERIAL_PORT0
  #define BAUDRATE 250000二、主板类型介绍
        Marlin 固件支持非常多种类的 3D 打印机主板,比如常见的RAMPS1.3/1.4、Melzi、Printrboard、Ultimainboard、Sanguinololu 等控制板。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主板使用不同的引脚和数量,如果该定义和 Arduino IDE 中使用的主板不一致,肯定会导致编译不通过。笔者使用的是 RAMPS1.4 并且 D8、D9、D10 控制的是一个喷头加热、一个加热床加热和一个风扇输出,因此定义为 33。
  #ifndef MOTHERBOARD
  #define MOTHERBOARD 33
  #endif三、电源介绍
电源有两种类型可以选择:
  • 1 表示开关电源
  • 2 表示 X-Box 360 203 伏电源
  • 一般都使用的是开关电源,因此定义为 1。

  #define EXTRUDERS1
  #define POWER_SUPPLY1四、温度传感器介绍
        定义温度传感器类型,包括每个喷头使用的温度传感器(如果是多喷头)和加热床的温度传感器类型,常用的温度传感器有电热偶和热敏电阻两大类,热敏电阻又分为很多种。目前的 3D 打印机主要用的是热敏电阻,具体是哪种热敏电阻需要自己判断或询问卖家,不出意外的话,都是 100k ntc 热敏电阻,即 1。根据注释,1 要求 4.7k 的上拉电阻,而根据 RepRap wiki,几乎所有的 3D 打印机都使用了 4.7K 的热敏电阻上拉电阻。笔者观察了几种电路板的电路图,发现都使用了 4.7K 的上拉电阻,如图 一 所示。
                        图一  4.7K 上拉电阻
        本人打印机为单喷头,因此第一个喷头的温度传感器配置为 1,其他配置为 0(0 表示没有使用),加热床的温度传感器也配置为 1。
  #define TEMP_SENSOR_0 1
  #define TEMP_SENSOR_1 0
  #define TEMP_SENSOR_2 0
  #define TEMP_SENSOR_BED 1
五、温度配置
        下面是温度检测的一些配置,包括双喷头温度差,M109 检测配置,安全温度配置。首先下面这个宏定义配置双喷头温差最大值,如果温度超过这个数值,那么打印机会终止工作,因此对于双喷头打印机玩家来说,这个参数需要注意。
   #define MAX_REDUNDANT_TEMP_SENSOR_DIFF 10
        下面这是配置 M109 指令完成的指标,我们知道,M109 指令设定喷头温度并等待,那么等待到什么时候呢?下面这三个参数控制这个时间。第一个参数表示温度“接近”目标温度必须持续 10 秒才算加热完成,第二个参数表示和目标温度相差不超过 3°为“接近”,第三个参数表示从温度与目标温度相差不超过 1 度开始计时,从此刻开始,温度和目标温度持续接近 10 秒钟,则完成加热。
  #define TEMP_RESIDENCY_TIME 10
  #define TEMP_HYSTERESIS 3
  #define TEMP_WINDOW 1
        下面是配置安全温度范围的下限和上限,包括各个喷头和加热床。如果温度超过下限,那么打印机会抛出 MINTEMP 的错误并终止工作,如果超过上限,那么打印机抛出 MAXTEMP 的错误并终止工作。Marlin 用这种方式保护 3D 打印机。下面的配置最小温度都是 5°,喷头的最大温度为 275°,热床的最大温度为 150°。
  #define HEATER_0_MINTEMP 5
  #define HEATER_1_MINTEMP 5
  #define HEATER_2_MINTEMP 5
  #define BED_MINTEMP 5
  #define HEATER_0_MAXTEMP 275
  #define HEATER_1_MAXTEMP 275
  #define HEATER_2_MAXTEMP 275
  #define BED_MAXTEMP 150
        如果希望 M105 指令在报告温度的时候,也报告喷头和加热床的功率,则可以将下面两句的前面的”//”去掉。具体的功率数值需要自己计算得到。
  #define EXTRUDER_WATTS (12.0*12.0/6.7)
  #define BED_WATTS  (12.0*12.0/1.1)六、PID温度配置
        PID温控配置,PID参数设置,需要根据系统情况设置,可以通过 M303 代码调用PID_autotune函数获得基本PID参数,然后参照修改下面的DEFAULT_Kp、DEFAULT_Ki、DEFAULT_Kd,例如:M303 E0 C8 S190,表示获取打印头0(第一个打印头)、目标温度190度、循环调用PID_autotune8次后的相应的PID参数。系统自动生成的PID参数相当不错,本人认为可以使用默认,这里就不多介绍。
七、挤出机介绍
        下边这两个宏是用来保护打印机不发生自燃的,例如热敏电阻或者温度传感器失效了或者坏了,打印机就没有办法感知真实的温度,就会一直加热,很容易导致自燃。
  #define THERMAL_PROTECTION_HOTENDS
  #define THERMAL_PROTECTION_HOTENDS八、打印机机械设置
  • 这三个配置是给CoreXY、CoreXZ、CoreYZ机型用的,不用管理。

  #define COREXY
  #define COREXY
  #define COREYZ
  • 这个是给东芝的步进电机使用的宏。

  #define CONFIG_STEPPERS_TOSHIBA
  • 限位开关设置:

     一般打印机都会为每个轴配一个限位开关,有的每个轴支持两个用来限定每个轴上最大的活动范围,我只用了3个,用来限定打印机归零的位置,最大活动范围通过上位机软件或者后边的行程来配置。
  #define USE_XMIN_PLUG
  #define USE_YMIN_PLUG
  #define USE_ZMIN_PLUG
  //#define USE_XMAX_PLUG
  //#define USE_YMAX_PLUG
  //#define USE_ZMAX_PLUG
  • 限位开关的上拉电阻配置,感觉用上拉电阻要好一些,所以保持默认开启

  #define ENDSTOPPULLUPS
  #if DISABLED(ENDSTOPPULLUPS)
    // fine endstop settings: Individual pullups. will be ignored if ENDSTOPPULLUPS is defined
    //#define ENDSTOPPULLUP_XMAX
    //#define ENDSTOPPULLUP_YMAX
    //#define ENDSTOPPULLUP_ZMAX
    //#define ENDSTOPPULLUP_XMIN
    //#define ENDSTOPPULLUP_YMIN
    //#define ENDSTOPPULLUP_ZMIN
    //#define ENDSTOPPULLUP_ZMIN_PROBE
  #endif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A(2021-05-06):
回帖获取资料链接

网友B(2021-10-16):
3D打印机

网友C(2022-03-13):
学习研究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