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汽车级MCU

楼主(2021-01-19):
各位大佬,
PIC10LF320是否为车规级,是否推荐应用于汽车零部件的设计?
如何知道Microchip的MCU是否为车规级?

网友A:
选型的时候,芯片手册会说是否有车规级的。

网友B:
在官网搜型号的时候,点击进入又上角看是否又车的标识。如果有,则代表有车规级。

楼主:
谢谢systemchip , WESTBROOK!
PIC10F320是车规级可以肯定,但是PIC10LF320是否为车规级?
官网只有如下描述,是不是说也是车规级?
Wide Operation Voltage Variant ‘F’ (2.3V – 5.5V)
eXtreme Low Power (XLP) ‘LF’ Variant (1.8V – 3.6V)

网友:
在官网搜型号的时候,点击进入又上角看是否又车的标识,看做汽车什么产品,有的是温度范围为车规(E)的就可以
可以加QQ;251566208,有问题,可以单独解答

网友C:
这个LF应该没有汽车级.

网友D:
产品主页点右下角的Add to Cart就可以看到料号列表,后缀带VAO的就是车规,或者从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里面搜索料号,查出来尾椎带VAO的就是车规
PIC10F320T-E/OTVAO,这个就是车规料号
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PIC10F320T-E/OTVAO?productLoaded=true

还有比它更便宜的Attiny202也可以参考
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ATTINY202-SSZ-V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