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右键打开VSCode无法加载扩展

楼主(2021-01-19):
vscode扩展默认是安装在C盘之中,有很多方法可以更改安装路径例如常见的修改快捷方式。
but当你使用右键“通过code打开”是无法加载扩展的,这是因为当右键“通过code打开”是已经绕过了快捷方式,直接使用了code.exe,这时vscode就会去默认的位置也就是C盘去寻找
扩展,什么都找不到自然无法加载了。再者当你每次更新vscode是都要重新修改vscode的
快捷方式。

面对以上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mklink创建链接的方法解决。
  1. mklink [[/d] | [/h] | [/j]] <link> <target>
参数
说明
/d
创建目录符号链接。
默认情况下,此命令将创建文件符号链接。
/h
创建硬链接,而不是符号链接。
/j
创建目录连接。
<link>
指定正在创建的符号链接的名称。
<target>
指定新符号链接引用的路径 (相对或绝对) 。
/?
在命令提示符下显示帮助。
上面是微软官方给出的mklink的用法。

首先我们需要将扩展默认安装路径下的文件夹复制到我们设置的路径下,默认位置是:
  1. C:\Users\用户名\.vscode\extensions
注意!!!复制完之后一定要将原来的文件删除,或者直接剪切

然后我们需要打开cmd,输入下面的命令:
  1. mklink /d "旧路径" "新路径"

例如我的是:
  1. mklink /d "C:\Users\用户名\.vscode\extensions" "E:\VSCode\extensions"
到此为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当再次右键“通过code打开”可以看到扩展已经加载出来了,而且新扩展也会安装到新的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