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通过usb host来实现U盘升级

楼主(2021-01-19):
stm32f105通过usb host来实现U盘升级

网友A:
这就要写个Bootloader,开机过程通过按键选择进入到升级程序,从USB读U盘升级。

网友B:
楼主自己研究一下Bootloader怎么写吧

网友C:
没做过,但是听说是需要用Bootloader

网友D:
不仅会USB通信,还要回Bootloader编写。

网友E:
一般情况下需要写bootloader来支持,我用沁恒CH563做的时候厂家直接提供的例程

网友F:
我F405上是这样实现的:
1. 扫描U盘寻找特定的固件升级文件;
2. 打开文件读入固件到Flash未使用的区间B;
3.构造一个IAP函数,其功能是将区间B的内容Copy到工作空间;
  IAP函数仅仅是Flash操作,且不能有任何函数调用.
4. 将IAR函数拷贝到RAM中.
5. 调用RAM中的IAP函数。
6. MCU自复位

网友G:
搞定USB读取U盘,剩下的就不难

网友H:
Bootloader 会写的话就很简单了。

网友I:
可以的,官方的开发板就可以这么做

网友J:
ST有个应用笔记可以参考下,AN3990 Upgrading STM32F4DISCOVERY board firmware using a USB key

网友K:
好好看下楼上分享的资料吧

网友L:
自己写一个升级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M:
感谢城主分享笔记连接

网友N:
7喽介绍的步骤很详细

网友O:
如果升级被打断是什么后果呢

网友P:
打断的话 就是升级不成功 不影响老版本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