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号称1T能达到吗

楼主(2021-01-19):
中颖的2051/4051MCU机器周期是多少
号称1T能达到吗

网友A:
你用来干啥

楼主:
如我用内部16.6MHz晶振,准备用定时器定时10ms,定时器时钟源为系统时钟源12分频,按1T计算,16.6/12*10^3 ~= 13833。实际使用时发现时间很慢,按照12T计算,16.6/12/12 * 10^3 ~= 1153才感觉差不多。

网友B:
这是怎么回事呢,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来选择几T的???

楼主:
嗯,另有全局变量,每10ms中断加1,加到100就是1s来判断得。

网友C:
系统时钟频率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C:
通过对CLKCON寄存器的设置,可以设置系统时钟为振荡器的一分频、二分频、四分频以及十二分频

网友D:
CLKCON寄存器可以设置的。默认为12分频

网友E:
一般数据是有经过测试的 应该可以 但是主要看你做什么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我用内部16.6MHz晶振,准备用定时器定时10ms,定时器时钟源为系统时钟源12分频,按1T计算,16.6/12*10^3  ...

不用怀疑芯片,用心查找自己程序哪里没配对

网友G:
可以的 可能有误差但是还是测试过的结果

网友H:
不知道哦 大概1t是可以的吧 当然要看你怎么测试

网友I:
可以 但是我没试过

网友J:
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

网友K:
不好意思 小白一个 不懂就问了 周期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L:
1T是个什么单位

网友M:
你是打算怎么用呢 我暂时还没有见过用全的情况

网友N:
要看你是用来做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