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进入STOP模式后,如何清看门狗?

楼主(2021-01-19):
STM32L151进入STOP模式后,如何清看门狗?

网友A:
为了省电的话,关掉看门狗;

网友B:
要不然要不断的唤醒去清;

楼主:
项目对功耗要求比较高,而且使用条件比较恶劣,必须要使用看门狗。请问不断唤醒去清看门狗对功耗是否会有很大的影响?请问使用窗口看门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C:
窗口看门狗作用不是太大,可以停机时关掉,退出时再打开,独立看门狗只能把时间设置的长点将停机时间延长了啊。

网友D:
一些单片机如果把看门狗都关掉,会有问题吗。不想搞看门狗。

网友E:
如果长时间停在STOP,那么你可以关掉看门狗。

网友F:
计算好看门狗的时间
唤醒的时候再清是比较好的。

网友G:
唤醒周期小于看门狗喂狗周期

网友H:
直接关掉不好吗

网友I:
定时的喂狗就行

网友J:
有些低功耗模式不支持啊

网友K:
低功耗开看门狗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L:
所谓的清看门狗就是喂狗吧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