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运行一个1024点FFT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21-01-19):
运行一个1024点FFT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要实际测一下才行。

网友B:
非常给力了,已经很快。可以做不少信号处理的工作了。

网友C:
楼主跑一下试试没,用定时器测量一下看看需要多久。

网友D:
测试了F767,1024点FFT,约340us左右

网友E:
F407是500多us。

网友F:
这么快,难怪听说可以替代TI

网友G:
F7肯定够

网友H:
和你用的MCU有关系

网友I:
这个时间如何测量呢

网友J:
这么短的时间 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测量呢

网友K:
TI的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L:
这个速度相当快了

网友M:
st的mcu就是杠杠的啊

网友N:
写个代码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开启FPU很快。

网友O:
为什么要求1024点,1000点可不可以?

网友P:
直接卷积(用conv)的效率还比fft卷积效率高

网友Q:
DFT频率精确度与点数有关.

网友R:
计算一个周期所花费的时间工作上要先计算出FFT计算一个周期所花费的时间

网友S:
没有测试过。

网友T:
跟单片机速度有关系吧

网友U:
自己使用软件测试看看。

网友Q:
DFT算法的时间消耗与 equation?tex=N%5E2.jpg 成正比

网友P:
快速傅里叶变换-基2时间抽取FFT

网友V:
时间可能翻倍增长的。

网友O:
fft是每个周期算一次还是几个周期算一次

网友T:
选择H7系列的产品吧。

网友S:
以前用过dsp  都快0.5s了。

网友U:
单片机测试的比较准确  。

网友W:
FFT快速傅里叶经典算法

网友R:
提供的是FFT的一个库,有些函数我们可以调用库

网友X:
使用定时器测量一下。

网友Y(2023-05-25):
Hi 请问是做的1024点FFT 500us嘛?请问开了FPU吗?可以麻烦看看源码嘛?我这里测试最快只到1ms

网友Z:
尝试运行楼主,用定时器测量看看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A:
很用力,有很快,能做很多字母

网友AB:
这么短的时间,用什么方法来衡量呢

网友AC:
大概几百微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