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S信号接到高位地址线的其中一根即可?

楼主(2021-01-19):
TFT用ILI9341,用8080并口模式。之前在ZET6开发板上用。现在做项目为了减少成本用VET6。

和ZET6比,VET6的FSMC只有一个Bank(只能用NE1),并且低16位地址线和16位数据线是复用的。
液晶屏只需要一根地址线来区分RS信号,那是否可以在配置FSMC时依然把“数据地址复用关掉”,RS信号接到高位地址线的其中一根即可??

楼主:
关掉复用了,地址信号来时低16位的地址线不会传送到引脚上,只有高位的才会

楼主:
而数据信号来时数据线就会传送到引脚上。

楼主:
这样是否行得通??????

网友A:
用rs=1,=0来区别数据或地址,可以的

网友B:
复用还是复用,为何要关闭呢。然后你拿一根高位地址线做RS。

当然,硬件上还得用地址锁存器。

网友C:
感觉可以这样用

网友D:
可以实测一下结果

网友E:
是需要在外挂一个锁存器吗

网友F:
本身自带锁存器?

网友G:
这样的话 成本会不会又要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