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RAM BIST及奇偶校验使用

楼主(2021-01-19):
1.SRAM BIST功能,大家有没有用过?下面的代码执行后单片机运行不正常。
void SRAM_BIS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SRAM_BISTCTL |= BIT0;

        //while((SYS->SRAM_BISTSTS & BIT16)==0);
        delay_ms(10);

        if(SYS->SRAM_BISTSTS & BIT0)
        {
                ErrorFlag |= BIT2;                                        //bit2(BIT2)-Hard Fault或Memory Error
        }

        SYS->SRAM_BISTCTL &= ~BIT0;

        SYS->SRAM_BISTCTL |= BIT1;

        //while((SYS->SRAM_BISTSTS & BIT17)==0);
        delay_ms(10);

        if(SYS->SRAM_BISTSTS & BIT1)
        {
                ErrorFlag |= BIT2;                                        //bit2(BIT2)-Hard Fault或Memory Error
        }

        SYS->SRAM_BISTCTL &= ~BIT1;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2.SRAM奇偶校验功能。下面的代码执行后单片机运行不正常。
初始化:
/*打开系统SRAM奇偶校验*/
SYS->SRAM_INTCTL |= SYS_SRAM_INTCTL_PERRIEN_Msk;
NVIC_EnableIRQ(RAMPE_IRQn);

中断:
/****************************************
*函数名称:RAMPE_IRQHandler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SRAM奇偶校验错误
******************************************/
void RAMPE_IRQHandler(void)
{
        if(SYS->SRAM_STATUS & SYS_SRAM_STATUS_PERRIF_Msk)
    {
                //SYS->SRAM_STATUS |= SYS_SRAM_STATUS_PERRIF_Msk;                /*只读*/
                /*EEPROM中做记录*/
                EEPROM[RAM_Fault_Num_Add] = 5;                                                        /*RAM Fault次数*/
                EEPROM[RAM_Fault_Flag_Add] = 1;                                                        /*RAM Fault标志*/
                WorkWriteEEPROM();
        }
}

有没有大神用过此功能?

网友A:
那个一料号?看起来不是新唐IC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一料号?看起来不是新唐IC的功能

M451系列

楼主:
有没有大佬用过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