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331控制mos管的问题。

楼主(2021-01-20):
先上图首先调整V3的电压并不能使Uo电平变化,其次是两个pmos做不到一个导通一个不导通,现在是两个pmos一起导通。求路过的大侠斧正。
附上仿真电路图,multisim14的格式。

此电路的本意是做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两路电源均为锂电池,当V3的电压小于10V后,转而使用V1的电

@king5555

网友A:
改成下面电路(TL331仿真似乎有问题,改LMV331):

@king5555 :对。或者Q3改为NMOS管。

网友A:
修改:

V1是一直存在的,V3可能会卸掉。所以OC门的上拉是否应该接到V1上?

网友B:
1. 只能用地板楼的电路,不能用BJT,除非R6很小,R10很大,否则比较器关闭时OC门相当于断开,R6R10+D1+三极管BE结串联导通后会使二个MOS开关状态混乱。
2. 这个电路由于OC门店上拉接在V3电源上,所以V3电源必须始终存在,不能卸掉,否则相当于比较器的输出接地了。
3. 在电源电压的阈值附近,可能会在二个电源间振荡,所以电压比较器做成迟滞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比较好。

请参见以下网页

https://blog.csdn.net/k1ang/article/details/82914031

V1是一直存在的,V3可能会卸掉。所以OC门的上拉是否应该接到V1上?
对。对于 (2)改进:加两个二极管V1、V3到R6的左端; 对于(3)改进:U1的1脚与4脚之间加一个100K电阻。

楼主:
比较器正常了,但是mos管还是一直导通。
另外加R1 100K在U1输出高电平的时候会影响R2和R3之间那个点的电平。@xmar

网友A:
@pjzmj2012
回复:  "V1是一直存在的,V3可能会卸掉。所以OC门的上拉是否应该接到V1上?"改为:

这个电路可实际应用。

大佬 能把仿真正确的M14文件传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jzmj2012
回复:  "V1是一直存在的,V3可能会卸掉。所以OC门的上拉是否应该接到V1上?"改为: ...

不明白为什么Q5也会导通。
把Q3去掉Q5就截止了。
我实际搭的电路,跟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也是有一点点导通。5v左右。@xmar

具体PMOS开关管是否导通要看其漏极D的电流。电流是uA极就应该认为不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器正常了,但是mos管还是一直导通。
另外加R1 100K在U1输出高电平的时候会影响R2和R3之间那个点的电平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Q5也会导通。
把Q3去掉Q5就截止了。
我实际搭的电路,跟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也是有一点点 ...

1. 这个是二极管和MOS管的漏电流分压的结果,实际不影响电路工作;
2. 我觉得楼上的电路不用那么复杂,在前一版电路的基础上,Q3和Q5的源极对换,然后电压比较器的正负端口对换就行了,不需要D3D4二个二极管;
3. 强烈建议楼主把比较器做成施密特电路,并且使得V3 低于某电压于比较器端口接地时等效的,这样V3卸掉的时候电路状态不会变。

xmar大佬挺辛苦的,我等下会画一下电路。没有丝毫不尊敬xmar的意思,因为楼主的前一个帖子是我给解答的,这个帖子是上一个帖子的后半部分,所以就一直关注这个帖子,有始有终吧。另外仔细分析了原理图和楼主的要求,上面第2点是不对的,因为Q3Q5源极对换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所以D3D4二极管是必须的。

@pjzmj2012 :你没仔细看图下面的文字,R1到R5都是根据10V下限电压计算出来的,不能随便取值的
我觉得R5不能取那么高,如果取15K的话3脚的电压就不是V3的电压了,锂电池电压低于10V就很容易断崖式的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这个是二极管和MOS管的漏电流分压的结果,实际不影响电路工作;
2. 我觉得楼上的电路不用那么复杂,在 ...

其实,用下面电路已经够好!

可能我没说清楚,不是图上的这个意思,而是要V3耗尽的时候再切换到V1。而不是这样子谁电压高用谁。
@xmar :我也没有想炫耀的意思,语文没学好,表达能力太差,给您那样的感觉,实在抱歉。
@zlf1208 :其实你说得对,没有负面意思。只是有点炫耀自己。这个电路是经过实际考验的,其实不想轻易示人。
大佬,感觉我有点指手画脚的味道,我没那个意思,只是手头刚好有点事,您的反应又很快,很抱歉
自动切换

网友C:
mark,最近用仿真比较多,multisim本身也有各种奇怪BUG

multsim确实有bug,这个电路的电压比较器的滞回功能就仿真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Q5也会导通。
把Q3去掉Q5就截止了。
我实际搭的电路,跟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也是有一点点 ...

我的计算是电压比较器在V3降低到10V时切换到V1电源,然后当V3上升到11V以上时再切换到V3,10V到11V之间有1V的回差,按照这个参数,比较器pin1的电压在5.75V到6.25V之间,对应地,pin2也要折算到这个范围,pin2和V3不是同一个数值:Vpin3 = V3*R4/(R4+R5)。

下面的电路只需一个电源就可以不间断工作,二个电源都可以单独更换而不用停机。

网友D(2022-05-0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现在都有广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