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103cbt6 的USB功能和 STM32F103cbt6 功能一样吗?

楼主(2021-01-20):
STM32F103cbt6 的USB程序是否可以直接拿来在 mm32f103cbt6上使用?

网友A:
都是USB2.0外设

网友B(2021-02-22):
差不多,灵动的固件库对 WinUSB 支持更好

网友C:
功能上都一样

网友D:
功能上是一样的,都是USB2.0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MM32的USB功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F:
大体上是一样的

网友G:
都是USB2.0的,没有什么区别的。很棒的。

网友H:
功能上是一样的,都是USB2.0的

网友I:
都是USB2.0的外设。没有区别。

网友J(2021-04-20):
请问一下 有没有遇过主机休眠后  设备进挂起后又自动唤醒主机的问题

网友K(2021-05-23):
功能一样,驱动得自己写

网友L:
这个我觉得代码应该不能完全兼容吧,可以看看手册,我猜测移植应该不难

网友M:
功能基本一样

网友N(2021-06-23):
你是不是想问,把ST的代码能不能拿来直接用?

网友O:
功能基本相同吧,但是程序源码估计费劲,不能相同

网友O:
寄存器都不兼容吧 怎么能呢

网友P:
我的理解是不行,你可以看看寄存器是否兼容,如果完全兼容 那USB部分应该可行

网友Q:
试试呗,看看程序灌进去之后有没有正常运行

网友R:
我觉得不行,不过可以试试,反正烧录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