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03下载时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20):
检查仿真器配置 芯片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仿真器配置 芯片选择

仿真器和芯片配置都没有问题,下载时出现这种错误。请问可以解决吗,是芯片坏了吗?
***JLink Error: DAP error while reading DP-Ctrl-Stat register.
ROMTableAddr = 0xE00FF000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B(2021-02-23):
搞定了没,啥问题啊。

网友C:
芯片没有选择正确,另外,就是芯片的引脚没有焊接好。

网友D:
一定没有焊接好的。

网友E:
没有选择对吧,先看看能否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