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小米电视背光调低就滋滋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1-20):
电视背光调低就滋滋响,应该是背光开关电源降频导致的,售后给换了一台新的  还是有声音,电视的电源板开关频率为啥这么低,是都这样吗,还是小米的电路不行

网友A:
电感、变压器啸叫,正常,声音别太大就行,不叫的电感贵

网友B:
影响用户体验,我家的康佳32寸液晶用了10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用料质量问题

网友D:
低成本的背光是PWM调光方案,低亮度时占空比较低导致电源负荷变化较大,电感容易发声。这个只能说是过分控制成本导致的结果,跟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关系不大,可以肯定其工作频率一定在20kHz以上,省钱不在这里而是在电感的结构和工艺上。如果是低频开关电源,那如果发声就跟负载无关,是始终都发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低成本的背光是PWM调光方案,低亮度时占空比较低导致电源负荷变化较大,电感容易发声。这个只能说是过分控 ...

现在都没有pwm调光的屏了,都是恒流调光的,不然会屏闪刺眼,调光电路是开关型的要用到电感的,是调光电路影响到了电源,电源产生的噪音还是调光电路自身电感啸叫这个也是要搞清楚才能下结论的

@kcfoo1 :利润空间更大的手机还有大量PWM调光的呢,凭什么说存在大量山寨货的显示屏、电视之类就都DC调光了?一只电阻都有人要省,1块钱居然没人在乎?你太绝对了,去市场上看看吧,哪怕跟淘宝店主聊聊……
@chunyang :想多了,一个恒流芯片加个电感不超过1块钱,现在确实没有PWM调光的了,你可以用手机摄像功能看一下就知道了。pwm的是能看到屏闪的,恒流的是只能空间水波纹,当然pwm是电压不变的,所以它的色温也是不变的,恒流是电流不变电压变,所以pwm的屏看起来颜色要比较艳丽真实,高端的绘图屏有可能用到pwm,但是背光不是led的,是那种高亮荧光管的,
如果是恒流调光,背光负载在亮度稳定时就是恒定的,电流不变化电感却发声且为低负载时发声,说明电源设计存在明显问题而非成本控制的后果。按你说的高成本恒流调光,小米会那么烂?这也不合逻辑。
没有PWM调光的屏?证据呢?那么多成本控制到极致的国产货都恒流调光?闻所未闻,也不合逻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没有pwm调光的屏了,都是恒流调光的,不然会屏闪刺眼,调光电路是开关型的要用到电感的,是调光电 ...

恒流调光,色温不会改变么?

任何调光方案都不能影响色温,否则就是严重的设计问题,小米还不至于。

网友D:
是不是PWM调光非常容易鉴别。晚上或在暗处开机,在屏幕前伸展五指快速晃动,调节晃动速度,如果可见手指则为PWM调光。这也是闪光测速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E(2022-02-19):
引用 网友F:
恒流调光,色温不会改变么?

任何调光,只要亮度变化了都会产生色温偏移,pwm一样会,但是主要还是靠led本身的色温值,好的led即使在低电压时,色温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另外人眼对色温变化并不敏感,只要显色指数高,依然是能感觉到色彩的真实性的,现在的led显色指数都能轻轻松松做高

网友G:
一群不了解的人在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