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10MHz ,频率已经高到这个程度了!

楼主(2021-01-20):
LTC3309B,3--10MHz的开关频率....有没大神见过更高频的...

这玩意应该响应巨快的吧...

@xiaofei558008 :MOS也可以上MHz的,片上的把很多分布参数减到很小,不像分离器件那么大
里面用三极管做开关了?mosfet应该没有MHz的吧?哈哈

楼主:
这么小

网友:
输出 5V , 输入 2.25V至5.5V ,同步 降压?!

网友A:
没到最快,至少还没到 总集参数 的极限,还可更快。

多谢阁下无私分享,我不是电界中人,没有接收这类信息的渠道,所以,这则资料对我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 芯片 性能不错啊。不知道贵不贵?

有点可惜——输入 最高才 5.5V 啊 (我需要 33V  ...

电压高的没那么高频,一般500K--2M吧,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到最快,至少还没到 总集参数 的极限,还可更快。

多谢阁下无私分享,我不是电界中人,没有接收这类信 ...

那些半导体公司会把新器件在网站首页推荐,时不时点开看看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2021-03-05):
不知道用在平常的电源上有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