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GIC构成有源电感的阶跃响应...

楼主(2021-01-20):
此帖将针对相关问题给出一些具体激励的响应,譬如阶跃激励响应

楼主:
关于GIC有源电感,不妨再给出相关示意图和表达式:

楼主:
下面,先给出一个LR电路:

楼主:
这个LR一阶电路的激励响应很简单。那么,如若采用如下有源电感的解法其响应会怎样呢?

楼主:
上图的响应一看便知就不同于原本的LR电路。

楼主:
下面换个方向看看:

HWM
更正:上面Re{s}<0有误,应该是Re{s}>0。

楼主:
为简单起见,上图采用了阶跃激励。

从“输出”结果可见,其响应同于LR电路。这个其实是显然,从其模型示意图便可看出。

楼主:
但是,注意其中的uaub(两个运放的输出)。其中ua会大于Vi0(阶跃电压),而ub则会小于零(需要负压电源)。

楼主:
上述分析说明了,采用有源电路(譬如有源电感)不仅要考虑其方向,还必须考虑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