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方波得问题

楼主(2021-01-20):
我用RC模拟了我的负载 在仿真得时候发现用波形发生器产生得方波在我的负载上的电压是完美的(正负对称)
但我用运放产生正负2.5V电压通过模拟开关来实现的方波加在负载上 发现方波发生变形 且波形现在正半轴,之后慢慢往负半轴偏移 。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得问题

网友A:
这帖子看得莫名其妙,但看楼主1月6日的帖子大概明白了。
猜测是测试方法的问题,示波器的地线要注意,探头地线与220V插头地线是连通的。
为避免地线影响,建议探头用两个通道,10兆欧档,地线接系统的地,两只探头挂钩分别挂在两个待测点,两通道信号相减得到差值。
就像AD620那样。

@ysmmm :这图里信号输出未串大电阻,电极插入溶液后电极之间的电阻也未必是100欧,倒是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看。
请问下 那我现在这个仿真为什么运放出来得方波和波形发生器出来的波接在负载会不一样呢 ,

网友B:
有点像锁相放大器鉴频器的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