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103C8T6A、HK32F103CBT6A基于MXCube生成的USB例程

楼主(2021-01-20):
      今天重要见到了HK32F103CBT6A芯片,是时候测试下USB功能。
      使用了ST的MXCube生成了一个STM32F103C8T6的USB虚拟串口程序(VCP),然后根据文档《使用STM32CubeMX实现USB虚拟串口的环回测试功能》实现了一下回环功能(这个主要是为了方便测试USB数据发送接收功能),接着根据航顺原厂给的USB例程对MXCube生成的例程进行的简单的4处修改得此例程,修改笔记请下载附件查看。
      例程代码及相关文档资料
注:基于HAL库的开发USB代码需要做这样的修改,如果是基于早期ST的USB标准库的代码则不需要修改,特此提醒一下。
测试:
      将程序烧录到芯片后,用MINI USB线连接至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器,电脑可以正确的识别到USB设备——一个名为“STMicroelectronics Virtual COM Port(COM19)”,这个名字是有虚拟串口驱动决定的。
      接着,打开串口助手,发送收据,可以看到接收串口有回环回来的数据,与发送的数据一致,HK32F103CBT6A的USB测试OK!更多的USB其他功能,就需要各位用户自己去测试了。

网友A:
千万别用,程序默认关闭了调试接口;给带来很大的麻烦,需要改变BOOt模式为串口引导模式才可以修复调试口。

网友B:
不错,挺好的,从这里可以了解下 usb部分的不同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用,程序默认关闭了调试接口;给带来很大的麻烦,需要改变BOOt模式为串口引导模式才可以修复调试口。 ...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了,但是找的了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首先IDE设置使用"Use Debug Driver",然后按住RESET键,接着点击"Download",最后快速松开RESET,就可以再次把程序下载进去了。DAP-Link实测过,JLINK实测过。ST-LINK没测过,应该也可以吧。同样,使用此方法可以对FLASH进行"ERASER"操作。

网友B:
自夸下,使用我们的放置,下载器。 只需打开这个, 点击  解锁  。再回到  keil 就行了。

网友C(2021-04-05):
直接替换成HK32F103RBT6芯片

网友D:
STM32F103CBT6软硬件全兼容HK32F103CBT6

网友E:
STM32的国产替代者

网友F:
HK32F103C8T6单片机32位MCU兼容ST系列

网友:
测试下这个国产芯片来替代STM32F103

网友G:
HK32 RCC配置和STM32不一样 ?

网友H:
HAL库的开发USB

网友I:
代码完全兼容吗

网友J:
ST的USB标准库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
支持国产芯片。

网友F:
第一次使用HK32F103VET6

网友E:
这个的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D:
大家换STM32的国产芯片觉得可靠吗?

网友C:
代码兼容吗

网友K: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吧。

网友I:
这个开发简单多了。

网友H:
ST的MXCube怎么样

网友G:
代码是不能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代码是不能直接使用?

基于ST标准库的不用改,但是用MXCube生成的代码需要简单修改一下

网友L:
很棒的调试过程,很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M: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帖子,持续关注中。

网友N(2023-05-06):
请问HK32F103CBT6带不带USB?手册上说有,但选型表是却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HK32F103CBT6带不带USB?手册上说有,但选型表是却说没有。

不可用=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