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准备打样个板子,但是想到这么QFN48小的封装,样板都不好焊接吧?

楼主(2021-01-20):
如题,我在犹豫中,要不要打板。都没有其他封装,这个封装有点怕啊。

网友A:
在JLC打板,在JLC焊接,也可以发来我们帮你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JLC打板,在JLC焊接,也可以发来我们帮你焊接

jlc不支持本芯片

网友B:
QFN还好焊接,比BGA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c不支持本芯片

热风枪吹上去

网友C:
QFN手工焊接问题不大,在做PCB封装的时候,焊盘超出芯片0.3mm左右就行

网友D:
QFN还好吧

网友E:
放眼望去,那些ble出货量很大的竟然很多是BGA,CSP,甚至是还有诸如52840 这么变态的封装,,真是奇怪,

网友D:
QFN好焊接多了。

网友F:
QFN还好焊接,比BGA强

网友G:
焊接的难点是地线:在芯片的正下方的中心焊盘;四周都好焊接,唯独中间的接地焊盘只能用热风枪吹上去.
其实,画封装的时候在正中间扣个圆形焊盘,反面用尖烙铁也是可以焊接的,取下了只能用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