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华大HC32F460原理图晶振负载电容咨询

楼主(2021-01-20):
#申请原创#
在华大的HC32F460原理图上,
晶振的参数为:8MHz,20pF
                    10ppm
                    SMD3225_2P
旁边两个负载电容的参数为:C14
                                          10pF
                                          50V
                                          5%
因为与我以前用的匹配电容的值相差挺大的,所以想咨询一下这两个电容值是怎么来的?
我查了网上的资料
瑞泰电子公布一般电容的计算公式

两边电容为Cg,Cd,

负载电容为Cl

cl=cg*cd/(cg+cd)+a

还有的说
CS :为晶体两个管脚间的寄生电容(Shunt Capacitance),它与晶振外接的匹配电容(也就是我们要确定大小的电容CL1、CL)是并联的。
CD:表示晶体振荡电路输出管脚到地的总电容,包括PCB走线电容CPCB、芯片管脚寄生电容CO、外加匹配电容CL2,即CD=CPCB+CO+CL2(CG、CD, )。
CG :表示晶体振荡电路输入管脚到地的总电容,包括PCB走线电容CPCB、芯片管脚寄生电容CI、外加匹配电容CL1,即CG=CPCB+CI+CL1(一般我们将CL1、CL2选为一样的值,因此CG、CD一般相同)。它们与晶振是串联的。
一般CS 为1pF左右,CI与CO一般为几个皮法,CPCB=5pF
越看越糊涂,没看懂到底是啥意思,华大官方的技术能给个解释吗?

楼主:
还找到一个资料感觉比较靠谱,也能看得懂
       Fx = F0(1+C1/(C0+CL))^(1/2);
  而 CL = Cg*Cd/(Cg+Cd)+Cs;
      其中Cs为杂散电容,Cg和Cd为我们外部加的两个电容,通常大家取值相等,它们对串联起来加上杂散电容即为晶振的负载电容CL.
  具体公式不用细想,我们可以从中得知负载电容的减小可以使实际频率Fx变大,
  我们可以改变的只有Cg和Cd,通过初步的计算发现CL改变1pF,Fx可以改变几百Hz。

还找到一个链接,这里说的应该是我看到的最仔细的了晶振
根据我的计算,怎么算都无法达到20pF的负载电容值,而且在华大的用户手册上是这么介绍的
4.5.1.1  振荡器模式
外部高速振荡器可为系统时钟提供更为精确时钟源。频率范围 4~24MHz。
XTAL 通过 CMU_XTALCR 的 XTALSTP 位打开和关闭。
CMU_OSCSTBSR 的 XTALSTBF 标志位指示外部高速振荡器是否稳定,稳定时间通过
寄存器 CMU_XTALSTBCR 配置。CMU_XTALSTBCR 设定的稳定时间一定要大于等于
晶振厂商要求的稳定时间。
晶振的电路常数因晶振和安装电路的寄生电容而不同,因此必须和晶振厂商仔细商谈后
决定。振荡器的各种特性与用户的电路板设计密接相关,晶振和负载电容必须尽可能地
靠近振荡器的引脚,以尽量减小输出失真和起振稳定时间。负载电容值必须根据所选振
荡器的不同做适当调整。在振荡电路附近不能通过信号线,否则就可能因电感而不能正
常振荡。
配图上两个电容直接就叫的负载电容,这点可以理解,那就当时负载电容好了,怎么画原理图的时候,晶振要求的负载电容是20pF,原理图上就变成了两个10pF了?就是加法吗?

楼主:
没人跟帖的话,自己回答一下吧,感觉应该是官方给的资料设计时没有考虑具体细节问题,但是这样的话并不会影响实际的使用,所以无所谓啦只是官方的设计资料不严谨罢了

楼主:
只是看着奇怪,以前也没有深究过,所以就找了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我还是希望官方能给个回复,不知道这个论坛里有没有官方存在

网友A:
给你一篇应用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篇应用指南

非常感谢,我下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篇应用指南

您好,感谢您给的手册,我也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参考您给的这个手册
第一步: 增益裕量(Gainmargin)计算
(请参考 4.3 节: 振荡器的增益裕量)
● 选择一个晶振(参考 MCU 的数据手册确定晶振的频率)
● 计算晶振的增益裕量(Gain margin )并检查其是否大于 5:
如果 Gain margin < 5, 说明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晶振, 应当再挑选一个低 ESR 值和/或低 C L 值的晶振, 重新第一步。
如果 Gain margin > 5, 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 外部负载电容的计算
4.2 负载电容 C L
负载电容 C L 是指连接到晶振上的终端电容。C L 值取决于外部电容器 C L1 和 C L2 ,刷电路板上的杂散电容(C s )。
C L 值由由晶振制造商给出。 保证振荡频率精度, 主要取决于振荡电路的负载电容与给定的电容值相同, 保证振荡频
率稳定度主要取决于负载电容保持不变。 外部电容器 C L1 和 C L2 可用来调整 CL,使之达到晶振制造商的标定值。
C L 的表达式如下:
C L1 和 C L2 计算实例:
例如, 如果 C L =15pF, 并假定 C s = 5pF, 则有:
即: C L1 = C L2 = 20pF
计算 C L1 和 C L2 的值, 并检查标定为该计算值的电容是否能在市场上获得。
● 如果能找到容值为计算值的电容, 则晶振可以在期望的频率正常起振。 然后转到第三步。
● 如果找不到容值为计算值的电容:
─ 该应用对频率要求很高, 你可使用一个可变电容并将其调整到计算值, 然后转到第三步。
─ 如果对频率的要求不是特别苛刻, 选择市场上能获得的电容中容值距计算值最近的电容,然后转到第三步。
第三步: 驱动级别及外部电阻的计算
4.4.3 外部电阻 R Ext 计算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限制晶振的驱动级别, 并且它与 C L2 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 以确保振荡器的起振点在基频上,
而不是在其他高次谐波频率点上(避免 3 次, 5 次, 7 次谐波频率)。 如果晶振的功耗超过晶振制造商的给定值, 外
部电阻 R Ext 是必需的, 用以避免晶振被过分驱动。 如果晶振的功耗小于晶振制造商的给定值, 就不推荐使用 R Ext
了, 它的值可以是 0Ω 。
对 R Ext 值的预估可以通过考虑由 R Ext 和 C L2 的电压分压 R Ext /C L2 实现(注意到 R Ext 和 C L2 构成了一
个分压/滤波器, 考虑通带宽度应不小于振荡器频率), 则有 R Ext 的值等于 C L2 的电抗:
输入:
● 振荡器频率 F = 8MHz
● C L2 = 15pF
得到: R Ext = 1326Ω
优化 R Ext 值的方法推荐如下: 首先根据前面的介绍确定好 C L1 和 C L2 的值,其次使用电位器来代替 R Ext ,
R Ext 值可预设为 C L2 的电抗值。然后调整电位器的值直到它满足晶振驱动级别的需要,此时电位器的值即是 C L2 值。
: 注意: 在计算完 R Ext 值后要重新计算 Gain margin 的值 ( 请参考 4.3 节 ) 以确保 R Ext 值对起振条件没有影响。 例
如, R Ext 值的值需要加入到 ESR 中参与 g mcrit 的计算, 同时要保证 g m >>g mcrit
: 注意: 如果 RExt 值太小, 晶振上可能会承担太多的功耗。 如果 RExt 值太大, 振荡器起振条件将得不到满足从而无法正
常工作。

● 计算驱动级别 DL 并检查其是否大于 DL crystal :
─ 如果 DL < DL crystal , 没必要使用外部电阻, 祝贺你, 你找到了合适的晶振。
─ 如果 DL > DL crystal , 你应该计算 R Ext 使其确保 DL< DL crystal 并据此重新计算 Gain margin 。
如果 Gain margin > 5, 祝贺你, 你找到了合适的晶振。
如果 Gain margin < 5, 你别无选择, 再重新挑选另外一个晶振吧。 然后重新回到第一步。

以上是大神给的手册里的说明,开始我也没注意华大这个原理图上缺少了电阻,这里补充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