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光二极管在负半周时不会烧毁发光二极管,发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20):
实际已经发生了反向击穿,只是电阻限流的原因没达到损坏的程度...实际应用最好给它反并一个1N4148妥当点.

网友B:
串联电阻R1阻值200K,因此,流过LED的最大电流: 220V * √2  / 200K = 1.55 mA. LED的最大耗散功率也不过1.55 mA x 5V = 7.75 mW. 这点功率不会导致LED损坏。

网友C:
早就击穿了,只是限流电阻的作用,LED管芯没坏而已。
正常使用,严格的我们会在交流场合给LED并联一个反向的4148。不严格的,那就现在这样用,反正很少因为反向击穿挂掉的。

网友D:
不会烧毁发光二极管?我买的各种品牌插座,里面的LED就是串个电阻,一般半年就会开始有坏,2年过去,基本就全坏了,而我换LED时反并一个4004,超过10年都没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烧毁发光二极管?我买的各种品牌插座,里面的LED就是串个电阻,一般半年就会开始有坏,2年过去,基本就 ...

你这么一说,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了保险起见,我都是LED再串联二极管,不是并联二极管,以免空焊察觉不出。 ...

突然想起黑田彻的书,三极管的be结击穿了,就不要再用来放大了,是这个事情吗

网友G:
坏掉的应该是极少数,至少我接触到的没坏过。不过这个电阻200K还是太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会烧毁发光二极管?我买的各种品牌插座,里面的LED就是串个电阻,一般半年就会开始有坏,2年过去,基本就 ...

10年前做的产品吗

网友D:
不是做产品,是买来用的排插。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早就击穿了,只是限流电阻的作用,LED管芯没坏而已。
正常使用,严格的我们会在交流场合给LED并联一个反向 ...

请教: 反向的4148 只不过分担了一部份的 反向电压 (70v),落到发光二极管上的反向电压还是比较大, 但LED  参数一般都没给出反向击穿电压, 象这种应用场景坏的LED 是 电压反向太高击穿 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J:
这个管子十有八**九已坏了,只是这样坏的管子这里还能亮。

网友K: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破坏性的击穿往往是从一点开始的,
稳压管却需以「击穿」机制实现正常运行,那就得让整个 结面 穿得均匀,
激光 LED 会加上 保护二极管,照明用的发光二极管也许亦有这样做,发光二极管点灯必须限流,但我怀疑,如果击穿电流等于点灯电流,这 LED 能活多久?!

网友C(2021-02-21):
引用 网友I:
请教: 反向的4148 只不过分担了一部份的 反向电压 (70v),落到发光二极管上的反向电压还是比较大, 但L ...

正向时候LED导通,反向电压时候和LED反向并联的4148是导通的,所以这时候LED只会承受0.7V左右的反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