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锂离子电池的电极材料有哪几种

楼主(2021-01-20):
(无正文)

网友A:

按内部的材料组成可分为:
化学类材料:钴酸锂(锰酸锂,镍酸锂、三元材料、磷酸亚铁锂)、石墨类负极(人造石墨、天然石墨、MCMB、改性天然石墨)、隔膜、电解液、导电剂(石墨类:KS-6,SO;导电炭黑,如SuperP、乙炔黑、科琴黑等)、PVDF(聚偏二氟乙烯,其分子量30万~60万不等,是正极最常用的粘结剂)、NMP(N-甲基吡咯烷酮,良好的有机溶剂,能较快溶解PVDF)、草酸(用于铜箔的表面清洗及微腐蚀,增强基体与粘结剂之间的粘结附着力)、SBR(丁苯橡胶,乳胶型粘结剂,SBR与CMC混合一起使用作为负极材料的水性粘结剂)、CMC(羧甲基纤维素钠,果胶,与SBR混合使用,用于分散和增稠)、PTC(高分子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超过某一温度绝缘,低于该温度电学导通)、高温胶纸(对极片两端和极耳进行机械与电学保护以及作为终止带使用)、铜箔(一般使用电解铜箔,负极集流体,单双面光铜箔一般配油性料,双面毛铜箔一般配水性料)、铝箔(压延铝箔,正极集流体)等;
五金类材料:钢壳、铝壳、盖帽、隔圈、铝带、镍带、铝镍复合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