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锂电池大概用多久就不能用了

楼主(2021-01-20):
锂电池大概用多久就不能用了

网友A:
锂电池大概用多久就不能用了

关于锂离子电池充放电循环的实验表,关于循环寿命的数据列出如下(DOD是放电深度的英文缩写):
循环寿命 (10%DOD):> 1000次
循环寿命 (100%DOD):> 200次
从上面数据可见,可充电次数和放电深度有关,10%DOD时的循环寿命要比100%DOD的要长很多。当然 如果折合到实际充电的相对总容量10%*1000=100,100%*200=200,后者的完全充放电还是要比较好一 些。但是锂电池的寿命主要体现在充放电周期上,这个周期是一个绝对概念,上次使用了30%电力,充满电,下次又使用了70%的电力,又充满电,这个刚好是 一个充电周期。所以还是遵循锂电池发明者的口号“即用即充,即充即用”的方法使用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