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锂电池的充电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1-01-20):
锂电池的充电方式是什么

网友A:
锂电池的充电方式是什么

锂电池的充电方式是限压横流方式
主要分三步完成:
第一步:判断电压<3V,要先进行预充电,0.05C电流;
第二步:判断 3V<电压<4.2V,恒流充电0.2C~1C电流;
第三步:判断电压>4.2V,恒压充电,电压为4.20V,电流随电压的增加而减少,直到充满。
充电开始时,应先检测待充电电池的电压,如果电压低于3V,要先进行预充电,充电电流为设定电流 的1/10,一般选0.05C左右。电压升到3V后,进入标准充电过程。标准充电过程为:以设定电流进行恒流充电,电池电压升到4.20V时,改为恒压充电,保持充电电压为4.20V。此时,充电电流逐渐下降,当电流下降至设定充电电流的1/10时,充电结束。
一般锂电池充电电流设定在0.2C至1C之间,电流越大,充电越快,同时电池发热也越大。而且,过大的电流充电,容量不够满,因为电池内部的电化学反应需要时间。就跟倒啤酒一样,倒太快的话会产生泡沫,反而不满。
术语解释:充放电电流一般用C作参照,C是对应电池容量的数值。电池容量一般用Ah、mAh表示,如M8的电池容量1200mAh,对应的C就是1200mA。0.2C就等于24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