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购买手电时,看到使用AAA等电池,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呢

楼主(2021-01-20):
(无正文)

网友A:

AAA和AA就是7号和5号电池,而后面的数字实际上是工业用锂电电池芯的标识方法,它们由5位数字组成,前2位标识的是电池直径,三四位标识的是电池的高度,单位都是毫米。
14500就是直径14mm,高50mm的锂离子电池。尺寸和我们常见的AA电池是一样的。只不过电压不同。
AAA,AA,有普通的一次性碱性电池,也有可充电的镍氢电池,最高电压1.6V。
14500、16340、18650、26650属于锂电池,最高电压是4.2V。
CR123A,是一种一次性锂电池,尺寸和16340一样大,最高电压是3V。
因为锂电池的电压高,和LED VF值也更接近,所以它们驱动LED,效率更高。而镍氢和一次性碱性电池只有60%-70%的效率,锂电能达到8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