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使用锂离子电池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2021-01-20):
使用锂离子电池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使用锂离子电池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锂离子电池在使用中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它不会被过度充电和放电,这两种行为对它的伤害都是不可修复的,甚至可能还是危险的,因为它的内部材料结构被破坏了,什么问题都可能表现出来。因此使用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给它加上保护电路,确保过度的行为不会发生。目前市面上锂离子电池保护IC很多,其功能都一样就是实现过流、过压保护和过充、过放保护。
在一般应用中,保护IC这部分电路是和电池一起放在电池包里的,用户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两个电极。使用锂电池时需要注意是否内置保护芯片,确保锂电池在使用时不会被过放。 电路中Q1和Q2既是用于实现放电和充电时的保护开关,当IC在开关两端检测到过大的电压压降时,就会强制MOSFET进入截止状态,从而关闭流过电池的电流,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

我建了个技术交流微信群(微信号:hqy20938911),感兴趣可以共同探讨以下内容: MCU 在 BMS 中的选型标准与应用技巧,如不同内核架构的性能差异、存储器容量需求、接口兼容性等。 SOC 估算的先进算法与精度提升方法,交流如何满足 GB/T 38661 - 2020 等标准中对 SOC 估算累积误差的要求。 ADC 芯片的高精度采样技术,分析不同采样速率、分辨率下对电池参数监测精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