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锂电池爆炸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01-20):
锂电池爆炸原因是什么

网友A:
锂电池爆炸原因是什么

1、内部极化较大;
2、极片吸水,与电解液发生反应气鼓;
3、电解液本身的质量,性能问题;
4、注液时候注液量达不到工艺要求;
5、装配制程中激光焊焊接密封性能差,漏气.测漏气漏测;
6、粉尘,极片粉尘首先易导致微短路;
7、正负极片较工艺范围偏厚,入壳难;
8、注液封口问题,钢珠密封性能不好导致气鼓;
9、壳体来料存在壳壁偏厚,壳体变形影响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