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原理图引脚问题?

楼主(2021-01-20):
画原理图库的时候我发现,引脚也有好几种属性,但是我看别人的库基本上都是用的默认的那个Passive,从来没见别人用过后面的几种。
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些引脚属性可以使我们的画图的时候能对信号的属性有个更清楚的认识,对画PCB的时候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所有都用默认的Passive就行,不知道我这样认为对不对,烦请大佬们给我指正一下。

@hobbye501 :多谢解惑!
@不晚 :对的 元件管教电气标识的作用 对于PCB的话 只是走线而已
@hobbye501 :好的,谢谢,也就是说对画PCB的时候没有太大影响,只是对看原理图来说有个较明显的提升。
只是IO的电气特性的一种,不同情况可以不同方式去用它,理解它的意思就好了

网友A:
Electrical:电气特性,共有Input,Io,Output,OpenCollector,Passive,HiZ,OpenEmitter,Power七种类型,解释如下:

INPUT 输入型。作为输入引脚使用;

IO 双向型模颂。既可作为输入,又可作为输出引脚;

OUTPUT 输出型。作为输出引脚使用;

OPENCOLLECTOR 集电极开旦档郑路的引脚;

PASSIVE 无源型。该引脚为无源引脚;

HIZ 高阻型。为高阻状态的引脚;

OPENEMITTER 发射极开路的引脚;

POWER 电源型。该引脚接电源或地;

默认为passive;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