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CK 输入捕捉

楼主(2021-01-20):
那位大神能提供个DSPIC33CK的输入捕捉例程。被这个卡住了。

楼主:
版主,解决下啊。

楼主:
跟PIC24F一样的。{: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PIC24F一样的。{:lol:

是PWM信号的输入捕捉吗? 应该和dspic33ep系列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WM信号的输入捕捉吗? 应该和dspic33ep系列一样吧

不一样。跟PIC24F一样的。

网友B(2022-09-30):
dspic33ck128mp128测试了一下可以捕捉周期信号,不能捕捉脉宽信号
void SCCP2_CAPTURE_Initialize(void)
{
    // CCPON enabled; MOD Edge Detect; CCSEL enabled; CCPSIDL disabled; T32 16 Bit; CCPSLP disabled; TMRPS 1:16; CLKSEL FOSC/2; TMRSYNC disabled;
    CCP2CON1L = (0x8000 & 0x7FFF); //Disabling CCPON bit
    //RTRGEN disabled; ALTSYNC disabled; ONESHOT disabled; TRIGEN disabled; OPS 4th IC Event; SYNC None; OPSSRC Timer Interrupt Event;
    CCP2CON1H = 0x310;
    //ASDGM disabled; SSDG disabled; ASDG 0; PWMRSEN disabled;
    CCP2CON2L = 0x00;
    //ICGSM Level-Sensitive mode; ICSEL IC2; AUXOUT Disabled; OCAEN disabled; OENSYNC disabled;
    CCP2CON2H = 0x00;
    //OETRIG disabled; OSCNT None; POLACE disabled; PSSACE Tri-state;
    CCP2CON3H = 0x00;
    //ICDIS disabled; SCEVT disabled; TRSET disabled; ICOV disabled; ASEVT disabled; ICGARM disabled; TRCLR disabled;
    CCP2STATL = 0x00;
    //TMR 0;
    CCP2TMRL = 0x00;
    //TMR 0;
    CCP2TMRH = 0x00;
    //PR 0;
    CCP2PRL = 0x00;
    //PR 0;
    CCP2PRH = 0x00;
    //CMP 0;
    CCP2RA = 0x00;
    //CMP 0;
    CCP2RB = 0x00;
    //BUF 0;
    CCP2BUFL = 0x00;
    //BUF 0;
    CCP2BUFH = 0x00;

    CCP2CON1Lbits.CCPON = 0x1; //Enabling CCP

    // Clearing IF flag before enabling the interrupt.
    IFS1bits.CCP2IF = 0;
    // Enabling SCCP2 interrupt.
    IEC1bits.CCP2IE = 0;

    // Clearing IF flag before enabling the interrupt.
    IFS1bits.CCT2IF = 0;
    // Enabling SCCP2 interrupt.
    IEC1bits.CCT2IE = 0;
}

网友B:
可能是硅片缺陷

网友C:
这个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