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如何在休眠模式下定时唤醒,喂狗?

楼主(2021-01-21):
中颖单片机如何在休眠模式下定时唤醒,喂狗? 求助

网友A:
注意看规格书,有的型号定时器是可以工作在PD模式的,那么就可以通过定时器来唤醒PD模式;看门狗可以通过代码选项配置是否在PD下工作,如果选择在PD模式下启用,那么看门狗在PD中也会使单片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