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HK32F芯片内部的RC高速振荡器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21-01-21):
如果仅用于115200速率的串口通信是否能满足要求?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节省外部的晶体电路,降低成本,提高了可靠性。

网友A:
主要看你产品的工作温度。一般波特率超过3%的误差,底层的数据就容易出错。为此你估计要软件上的校验或纠错。硬件上,如果温度高就需要外部时钟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产品的工作温度。一般波特率超过3%的误差,底层的数据就容易出错。为此你估计要软件上的校验或纠错 ...

这样来看,应该可以只用内部的高速时钟。E:\HSI.jpg

网友B:
做这种有固定波特率的通信,最好还是用外部晶振。如果非要用内部晶振,就把波特率值设置高一些,原因是不管ST的还是HK的,实测发现用内部晶振实测的波特率比设置的波特率要小一些,导致通讯掉数据、数据有错误。仔细分析数据错误,会发现数据刚好是移位了,这个移位就是波特率绿误差累计造成的。因此,使用内部晶振,建议实测一下波特率,找到合适的波特率设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种有固定波特率的通信,最好还是用外部晶振。如果非要用内部晶振,就把波特率值设置高一些,原因是不管 ...

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这种有固定波特率的通信,最好还是用外部晶振。如果非要用内部晶振,就把波特率值设置高一些,原因是不管 ...

串口是每个字节单独同步的,不存在误差累积的问题。只要在一个字节内不存在错位就可以。

网友D:
RC的振荡电路最容易起振,精度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口是每个字节单独同步的,不存在误差累积的问题。只要在一个字节内不存在错位就可以。 ...

哦,那我好好实测,验证一下你说的

网友E:
波特率超过3%的误差,底层的数据就容易出错

网友F(2021-02-24):
是不是温度越高,稳定性越好,温度越低,稳定性越差?

网友G:
9600稳妥一些吧,如果要是上115200的话,感觉有点困难的。

网友G:
这个不错的,如果使用内部的振荡器,外围可以节省一些物料的。

网友H:
115K算个P,不用多虑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做这种有固定波特率的通信,最好还是用外部晶振。如果非要用内部晶振,就把波特率值设置高一些,原因是不管 ...

030C8T6 内部RC测试2M速度UART 正常   数据错位应该找其他原因

网友J:
低速的偏差有点大,

最大到60kHz

还是高速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