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oot影响主定时器 PWM无输出求教

楼主(2021-01-21):
大家好:
      如题,应用程序控制timer1主定时器输出PWM,无启动boot直接输出是正常的,有配置BDTR寄存器,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因为远程升级需要,增加了启动boot程序,这时应用程序pwm就无输出了。应用程序有根据启动地址配置中断向量,其余串口中断等全部正常,其余的非主定时器的pwm输出也是正常。只有tim1的主定时器pwm没有输出,请问有谁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APP里面其它所有中断都正常基本可以断定你中断矢量表这块没啥问题;

除非能看到代码,一下想不出啥原因。难道有管脚应用冲突?

或者你将代码简化下再做验证。

网友B:
中断可以进 外部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C:
那楼主还是附上代码吧

网友D:
启动程序跟pwm引脚有重复的吗

网友E:
难道是中断向量重定位了?

网友F:
升级完成之后能恢复吗

网友G(2021-06-22):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H:
主要是,没看懂楼主表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