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小信号采集,感应电压采集

楼主(2021-01-21):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采集线圈的交变磁场的磁感电压,频率20K~30K,感应电压大小10uV~100uV。前级放大用什么方案合适,信号的滤波有没有必要做?

网友A:
用合适的运放搭放大器,加点交流反馈做低通即可。信号幅值较小,需要足够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频率还不低,增益带宽得够,这样的运放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合适的运放搭放大器,加点交流反馈做低通即可。信号幅值较小,需要足够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频率还不低 ...

前级用仪表放大器做,放大几千倍后,后级再放大几千倍,这个方案是否可以

几千倍需要使用多级放大器来做,而仪表放大器通常带宽不高,是不是适合你的信号频率需要考察。

网友B:
关键要看你采集回来的信号用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