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正和负之间不是开路最好吗?为什么还要反接一个二极管...

楼主(2021-01-21):
正和负之间不是开路最好吗?为什么还要反接一个二极管和电容?

tyw
防反接保护.串联式会有压降,并联无压降,但保护时会烧坏二极管或保险丝.电容吸收杂波用.

网友A:
防止电源反接,保护后面的电路

@deerdda :二极管这样放置是不太合理的
@ningling_21 :如果这个电源接了好几个板,一块板出问题,所有系统失效,合适吗?
@deerdda :二极管反接,谁说外部电源会烧,除非电源太垃圾没有保护
按照人家的观点,直接跨接在正负电源之间,如果采用这种电源反接保护,那外部电源就会被烧了,因此不会是这个目的,正常的反接保护,保护二极管串联在回路的,这种接法只能是感性负载的续流电路

网友B:
缓释峰值电流冲击,降低EMI影响

网友C:
不排除是 TVS

网友D:
看着像BMS电路输出,接着是防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BMS电路输出,接着是防感性负载。

很多人说防浪涌  给感性负载续流   知道具体的工作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BMS电路输出,接着是防感性负载。

是BMS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释峰值电流冲击,降低EMI影响

如何降低

电感负载在外部供电断电时,电感负载继续维持原负载电流,该电流被并联的续流二极管就近释放,从而维持该电压最高不超过二极管导通电压,同时对二极管响应前的瞬时电压通过电容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源反接,保护后面的电路

我总感觉反接二极管不能起到反接保护的作用

楼主:
这种电路和TVS的区别  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源反接,保护后面的电路

能起到反接保护   应该是反向击穿了吧!那不是短路了?如果下面是正  上边是负的话

网友E:
是装B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防浪涌  给感性负载续流   知道具体的工作过程吗?

在感性负载电源断电时,因为感性负载内部能量释放从而在回路产生电压,与原电源电压同时作用在开关部位,容易导致该器件过压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