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设置读保护后读2次就能读出来

楼主(2021-01-21):
读第一次读不出来读第二次就可以了

网友A:
读保护没能保护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保护没能保护住?

是啊  直接用的库里面的例程

网友B:
      刚才看了你说的这个例程,按照例程里的程序逻辑,需要PA0口有一个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里给相关标志变量位置位。 然后main函数里while(1)循环检测标志变量,如果该标志变量被置位,则执行 低安全保护。
       你如果没有给PA0口一个下降沿的话,程序是不执行 低安全保护 的,理论上每次能读出来,你说第一次读不出来也挺奇怪。

网友C:
不用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