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五十四章、CH32V103应用教程——TIM-时钟输入选择

楼主(2021-01-21):
CH32V103应用教程——TIM-时钟输入选择

本章教程通过高级定时器TIM1选择时钟输入,并通过两种外部时钟源进行演示。

1、TIM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时钟输入选择
由上图可知,定时器TIM的CK_PSC(预分频器时钟)的时钟来源具有以下4种:

1、内部时钟源(CK_INT)
如果将定时器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SMS域设置为000时,由内部时钟CK_INT驱动,即选定内部时钟源(CK_INT)为时钟,此时时钟CK_INT就是CK_PSC。

2、外部时钟源模式1
如果将定时器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SMS域设置为111时,就会启用外部时钟源模式1。启用外部时钟源模式1时,TRGI 被选定为CK_PSC的来源,值得注意的,还需要通过配置 TS 域来选择 TRGI 的来源。TS 域可选择以下几种脉冲作为时钟来源:
1)内部触发(ITRx,x 为 0,1,2,3);
2)比较捕获通道 1 经过边缘检测器后的信号(TI1F_ED);
3)比较捕获通道的信号 TI1FP1、TI2FP2;
4)来自外部时钟引脚输入的信号 ETRF。

3、外部时钟源模式2
如果将定时器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SMS域设置为111且将ECE位置1时,将会启用外部时钟源模式2,。使用外部触发模式 2 能在外部时钟引脚输入的每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计数。使用外部时钟源模式2时,ETRF被选定为CK_PSC。ETR引脚经过可选的反相器(ETP),分频器(ETPS)后成为ETRP,再经过滤波器(ETF)后即成为ETRF。

4、编码器模式
如果将定时器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SMS域设置为001、010、011时将会启用编码器模式。启用编码器模式可以选择在 TI1FP1 和 TI2FP2中某一个特定的电平下以另一个跳变沿作为信号进行信号输出。此模式用于外接编码器使用的情况下。具体功能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14.3.9节。

关于CH32V103定时器(TIM)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关于TIM标准库函数,在第七章已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进行时钟输入选择,将两种外部时钟源作为时钟输入选择,需用到PA8引脚和PA12引脚。实验时只需将外部时钟分别于PA8引脚和PA12引脚连接即可。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进行时钟选择实验,具体程序如下:
tim.h文件
#ifndef __TIM_H
#define __TIM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 External Clock Mode Definition */
#define ETR_CLK_MODE1   0
#define ETR_CLK_MODE2   1

/*  External Clock Mode Selection */
#define ETR_CLK ETR_CLK_MODE1
//#define ETR_CLK ETR_CLK_MODE2

void TIM1_ETRClockMode1_Init(void);
void TIM1_ETRClockMode2_Init(void);

#endif
tim.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宏定义和函数声明;
tim.c文件

#include "tim.h"

/*******************************************************************************
* Function Name  : TIM1_ETRClockMode1_Init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External clock Mode1.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1_ETRClockMode1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_CounterModeConfig( TIM1, TIM_CounterMode_Up );  //设置计数模式为向上计数

    TIM_SetAutoreload( TIM1, 0x3EB );  //设置计数器重装载值

    //配置外部时钟源模式1
    TIM_ETRClockMode1Config( TIM1,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 0x0 );

    /* GPIOA8 Input as TIM Clock Source */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 TIM1, 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 TIM_ICPolarity_Rising, 0x00);
    TIM_Cmd( TIM1, ENABLE );
}

/*******************************************************************************
* Function Name  : TIM1_ETRClockMode2_Init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External clock Mode2.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1_ETRClockMode2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_CounterModeConfig( TIM1, TIM_CounterMode_Up );
    TIM_SetAutoreload( TIM1, 0x3EB );

    /* GPIOA12 Input as TIM Clock Source */
    TIM_ETRClockMode2Config( TIM1,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 0x0 );
    TIM_SelectInputTrigger( TIM1, TIM_TS_ETRF );
    TIM_Cmd( TIM1, ENABLE );
}
tim.c文件主要进行两种外部时钟的配置。
TIM1_ETRClockMode1_Init函数为外部时钟源模式1配置函数,具体如下:
void TIM1_ETRClockMode1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_CounterModeConfig( TIM1, TIM_CounterMode_Up );  //设置计数模式为向上计数

    TIM_SetAutoreload( TIM1, 0x3EB );  //设置计数器重装载值

    //配置外部时钟源模式1
    TIM_ETRClockMode1Config( TIM1,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 0x0 );

    /* GPIOA8 Input as TIM Clock Source */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 TIM1, 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 TIM_ICPolarity_Rising, 0x00);
    TIM_Cmd( TIM1, ENABLE );
}
首先对定时器计数模式和重装载值进行配置,向上计数模式,重装载值为0x3EB;
TIM_ETRClockMode1Config函数为外部时钟源模式1初始化配置函数,其有4个输入,分别为TIMx:指定定时器外设,此处为TIM1;
TIM_ExtTRGPrescaler:外部触发信号分频,此处为TIM_ExtTRGPSC_OFF,即关闭预分频;
TIM_ExtTRGPolarity:ETR触发极性选择,此处为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即ETR,高电平或上升沿有效;
ExtTRGFilter:外部触发滤波,此处为0x0,即为无滤波器。
TIM_ETRClockMode1Config函数具体函数如下:
void TIM_ETRClockMode1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xtTRGPrescaler, uint16_t TIM_ExtTRGPolarity,
                             uint16_t ExtTRGFilter)
{
  uint16_t tmpsmcr = 0;

  //配置TIMx外部触发器(ETR)。
  TIM_ETRConfig(TIMx, TIM_ExtTRGPrescaler, TIM_ExtTRGPolarity, ExtTRGFilter);

  tmpsmcr = TIMx->SMCFGR;

  //TIM_SMS值为0x0007,取反后&上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即将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SMS域清0;
  tmpsmcr &= (uint16_t)(~((uint16_t)TIM_SMS));

  //TIM_SlaveMode_External1值为0x0007,| 上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即即将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SMS域设置为111,即选择外部时钟模式1
  tmpsmcr |= TIM_SlaveMode_External1;

  //TIM_TS值为0x0070,取反后&上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即将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TS域清0;
  tmpsmcr &= (uint16_t)(~((uint16_t)TIM_TS));

  //TIM_TS_ETRF值为0x0070,| 上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即即将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TS域设置为111,即选择外部触发输入(ETRF)
  tmpsmcr |= TIM_TS_ETRF;

  TIMx->SMCFGR = tmpsmcr;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配置
}
其主要针对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各个位进行配置,其中TIM_ETRConfig函数主要针对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高8位进行配置,具体如下:
void TIM_ETR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xtTRGPrescaler, uint16_t TIM_ExtTRGPolarity,
                   uint16_t ExtTRGFilter)
{
  uint16_t tmpsmcr = 0;

  tmpsmcr = TIMx->SMCFGR;

  //SMCFGR_ETR_Mask值为0x00FF,即清除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高8位,高8位置0,低8位保持不变
  tmpsmcr &= SMCFGR_ETR_Mask;

  //对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FGR)高8位外部触发滤波、ETR触发极性选择、外部触发信号分频进行配置
  tmpsmcr |= (uint16_t)(TIM_ExtTRGPrescaler | (uint16_t)(TIM_ExtTRGPolarity | (uint16_t)(ExtTRGFilter << (uint16_t)8)));

  TIMx->SMCFGR = tmpsmcr;
}
TIM1_ETRClockMode2_Init函数与TIM1_ETRClockMode1_Init函数类似,在此不再介绍;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if (ETR_CLK == ETR_CLK_MODE1)
    TIM1_ETRClockMode1_Init( );

#elif (ETR_CLK == ETR_CLK_MODE2)
    TIM1_ETRClockMode2_Init( );

#endif

    while(1)
    {
        if( TIM_GetFlagStatus( TIM1, TIM_FLAG_CC1 ) != RESET )
        {
            TIM_ClearFlag( TIM1, TIM_FLAG_CC1 );
        }

        if( TIM_GetFlagStatus( TIM1, TIM_FLAG_Update ) != RESET )
        {
            printf("Count Update\r\n");

            TIM_ClearFlag( TIM1, TIM_FLAG_Update );
        }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两种外部时钟源模式的选择以及初始化。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版,并将PA8引脚或PA12与外部时钟进行连接,开发板上电后,串口打印如下:

网友A(2021-02-22):
串口助手用的是哪个啊

网友B:
感觉使用risc-V来编程,程序变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