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一个电容转电压的运放电路

楼主(2021-01-21):
求助一个电容转电压的运放电路,类似于FDC2114集成的电容传感器,现在需要自己搭载分立电路,但是不会搭,有望大神指教,谢谢,只需要吧C电容转为V电压线性关系的电路就好

网友A:
如果嫌TI的芯片很贵,可以用苏州纳芯微的自己找找。
如果非要用分立运放去搞,也就找了个俄罗斯人做的电桥电路图,给你参考下。
也希望真正干过的,用什么路子,共享下。
以前记得有个帖子,说用mcu引脚的触摸功能。也有这个思路。
不知楼主,电容测量范围,pf级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嫌TI的芯片很贵,可以用苏州纳芯微的自己找找。
如果非要用分立运放去搞,也就找了个俄罗斯人做的电桥 ...

是的要高精度,而且灵敏度要很高,采集速度要非常快,集成电路的通讯速率太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要高精度,而且灵敏度要很高,采集速度要非常快,集成电路的通讯速率太慢了 ...

应用场景是,传感器一端接条电线去检测液面,目前用的TI方案能实现检测到液面,但是由于通讯速率太慢,电机要让步,提不起速度,所以考虑分立元器件,只需要检测到变化的边沿,不排除后期要做液面跟随

网友A:
这种数字方案,用超声雾化液位检测芯片,可以搜搜

网友B:
万用表里的电容测量电路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里的电容测量电路可以不?

看过,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