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消除芯片

楼主(2021-01-21):
怎么通过规格书看这款芯片 有回声消除功能?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ANC,你这问题问的非常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ANC,你这问题问的非常奇怪。

什么意思,降噪和回声消除 是两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降噪和回声消除 是两回事?

我看错了,没看到有回声消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没看到有回声消除功能。

这个是软件决定还是硬件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软件决定还是硬件决定?

一般ANC用硬件来做。。设置几个寄存器,跳一跳效果,就行了,

可以看一下BES2300,这个是TWS耳机芯片支持ANC的

我们现在也在做TWS芯片。马上量产,现在推荐给你也没有样片

网友C:
YMU837A30这颗芯片有回声消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