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测干扰性,请教天线的方向

楼主:
我想测对讲机对小板的干扰有多大,因此应该把对讲机输出最强的一侧对着小板最敏感的一侧,因为小板是接收的一方。
对讲机是 20CM 长的鞭状天线,小板上有板载天线(PCB 印制的)。
请看下图,红色表示电波。对鞭状天线,是天线指的方向(A)最强,还是侧面(B)强?
对PCB 天线,是天线所在平面 C 灵敏,还是和垂直面 D 灵敏?
谢谢!

网友A(2021-01-22):
B侧是主辐射波瓣,PCB的天线方向性可以忽略,二者都不是一个频段的,你想测试干扰,根本无需关心这些。事实上,对讲机对小板的干扰,主要根本就不是通过小板天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侧是主辐射波瓣,PCB的天线方向性可以忽略,二者都不是一个频段的,你想测试干扰,根本无需关心这些。事实 ...

谢谢!对小板的干扰,应该是通过板子上的走线吧?我发现如果让 D 正对 B(就是说对讲机平放在桌面上,小板竖立在桌面上),板子死掉的几率就大多了。

网友A(点评):
板子上的长线是耦合最严重的,特别是涉及本振、总线、内部通讯接口之类的长线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