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 Programmer为什么通过JLINK V9连不上MCU?

楼主(2021-01-21):
有用的能分享一下经验吗?谢谢

网友A:
GD-Link Programmer只支持gd-link,不支持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Link Programmer只支持gd-link,不支持jlink。

我知道KEIL可以通过JLINK进行仿真,如果要做烧写呢?比如说ST可以用ST LINK上进行烧写,也可仿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KEIL可以通过JLINK进行仿真,如果要做烧写呢?比如说ST可以用ST LINK上进行烧写,也可仿真 ...

网友B:
买个GDLink就行了

网友C:
STlink好像 是支持OPENOCD的,或者你直接 用ISP下载工具就好啦,一个USB转TTL就搞定了,只是不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