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动机和交流换向器电动机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1-21):
感应电动机和交流换向器电动机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感应电动机:
在定子回路中通入三相交流电,三相不断变换,进而形成的磁场方向不断变化,从而转子想当于作了切割磁感线的动作,进而形成感应电流,产生力,推动其转动。
交流换向器电动机:
电机通入交流电,经过换向器,换向器将其原始波形 处理成 半个波形,也就是正弦的一半,原理也是电磁感应!

网友B:
PSC电机中的PSC是什么英文的缩写?

网友C:
定义的角度不同,不能说区别是什么,二者甚至有交集。

网友D:
大量使用的感应电动机是三相(或单相经过处理变成二相)交流电送进定子线圈形成旋转磁场  切割转子上的封闭的线圈(鼠笼导体) 转子线圈产生电流、磁场 跟随定子旋转磁场  转了起来。两个磁场转速有差异(异步)才能产生电流转起来。同步感应电机转子通直流自己产生固定磁场 启动过程麻烦,没有转差。  交流换向器电动机没有旋转磁场,一对(多对?)定子磁极的磁场贯穿转子与转子上特定(通电的)线圈(磁极)磁场排斥吸引旋转,然后脱离通电、下一组接续...连续转了。拆开手电钻一目了然。多年前还用过一种"三相整流子感应调速电机",从零到额定转速,调速很好,系统成本远低于直流电机,没弄懂工作原理,可控硅、变频新技术出来 再没看到过了。
。